[STM8] stm8有没有简易下载工具?

楼主(2010-04-30):
stm8有没有像51或者AVR串口下载那样的,或其它的简易DIY?

网友A:
做一个应该很简单,尺寸也可以和U盘差不多大小,用带USB接口的STM32都可以实现

楼主:
那您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能不能共享一下?:handshake

网友A:
我自己做的,目前只在STM8S207SBT6上测试通过,其他芯片还没有测试。
如果用STM8L的话,代码还需要做一些修改。
避过暂时没时间处理了。

http://www.simonqian.com/en/Versaloon
硬件原理图,固件代码,上位机命令行代码,上位机GUI代码都在里面。
目前不确定国内是否有人DIY成功过。

楼主:
3Q!
我用的是STM8S208RB,下来观摩观摩~
多谢。。。。

网友B:
推荐一下我的EP868,支持STM8S全系列,STM8L全系列,STM32全系列的脱机下载。
另外还支持STM8S和STM8L的仿真,与STVD和IAR都可以完美配合工作。

网友A:
推荐一下我的EP868,支持STM8S全系列,STM8L全系列,STM32全系列的脱机下载。
另外还支持STM8S和STM8L的仿真,与STVD和IAR都可以完美配合工作。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IAR的EWSTM8下用仿真?
协议好像没有公开吧?

网友B:
呵呵,我已经测试过了咯、、、、
协议是没有公开的。

网友A:
呵呵,我已经测试过了咯、、、、
协议是没有公开的。
引用 网友B:

原来有办法搞到协议啊,不公开的东西就没有兴趣了。

网友C:
可以用串口做的个IAP下载程序。思路是:
先将要通过串口把要下的程序烧到RAM中,然后再将RAM的数据写到应用程序区,最后将PC移到程序区。
如果要资料的话就发“STM8_串口下载”到wgggjf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