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版上的TDA2030的图,拿出来单独讨论下

楼主:
看了半天还是不明白,我老是觉得那两个对管不像是扩流用(指的是扩大输出功率),假设D点断开,那么如果有信号进来,A点和B点不是幅度相同,方向相反的摆动吗?既然这样,那么两个对管越是匹配的好,那岂不是输出越是没信号?还有,如果连上了D点,输出振幅会减小才是啊,因为输出阻抗变高了嘛,不懂ing,晕ing~~~

网友A(2010-05-01):
好像是我贴的图。
A点和B点不是幅度相同,方向相反的摆动吗?
问题就在于:不是,刚好相反。
要解释这个问题,非打开运放的封装,看看内部电路不可。但TDA2030的datasheet并未提供内部电路,只好拿个其它型号运放内部电路分析了。
且待我找个其它型号运放内部电路来。

网友A:
有了运放内部电路,还要把外部电路画上才可以分析。
画这几幅图就要好几个小时。

网友A:
运放扩流
  图(1)是Nationsl Semiconductor公司TL082芯片内部简化电路。其它运放内部大同小异,无论是PNP和NPN互补,还是使用复合管,还是用互补MOS管,都属于串联推挽电路(开关电源中往往称为半桥电路,数字芯片中往往称为图腾柱)。

图(1)

  我们将图(1)加上电源和负载,成为图(2)。

图(2)

  再加上从电源正端到运放电源正引脚以及电源负端到运放电源负引脚的两个电阻,成为图(3)。输出为零时,运放芯片耗电很少,静态电流不过3~4mA。输出电压为正时,运放芯片内上管工作,下管截止,负载上的电流主要由双电源中正电源供应,如图中红色线所示。输出电压为负时,运放芯片内上管截止,下管工作,负载上的电流主要由双电源中负电源供应,如图中蓝色线所示。可见上下两个接到电源正负端的电阻上电压是反相的。

图(3)

  再加上外挂的两支功率管,成为图(4)。可见外挂的两支功率管分别扩大了运放内两支输出管的电流。实际上,运放内部上输出管与外挂上功率管构成复合管(达林顿管),运放内部下输出管与外挂下功率管也构成复合管。依然是正半周期电流如红色线,负半周期如蓝色线方向流动,分别由双电源中正电源和负电源供电。橙色线是运放芯片内外分界线。

图(4)

网友A:
运放的两电源引脚,确实变化方向是相反的,但并不是同一时刻,而是半个信号周期一引脚变,另半个周期另一引脚变。

楼主:
Thank u very much!懂了,D点是运放同相输出,A点电流增大的时候使上拉三极管C级电流增大,帮助D点上拉电压。关键点在于输出电压有摆动时候,VCC流过上面的电阻的电流和下面的电阻流到地的电流是不等同的,造成上面的功率管和下面的功率管分担的功率不同

网友B:
欣赏maychang分析问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