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奇怪的pcb板

楼主(2010-04-30):
有两个问题:
1,这走线是怎么画的?难道是手工布线一点点地画的?
2,有没有必要这样搞?

楼主:
怎么多上传一张图

网友A:
有些电源板子会这么搞,这个是负片画法,通过“辅助线”隔离,然后就是疯狂覆铜...

网友B:
先用keepout Layer 层的线做好分割,完后整块敷铜。

楼主:
楼上两位分析得有道理,不过这样搞有必要吗?不是自找麻烦吗?这是门铃上的按键板子,不是3楼所说的电源板。

网友C:
俺都是直接用铜皮来贴,,,,最后在灌铜.......都是这样,没什么负片之分..

网友D:
为什么我看不到????

网友E:
怎么会没有意义呢。
这个整法,至少可以减少“腐蚀液”的用量。

楼主:
这样搞PCB厂家可能不乐意,回收的废铜少了。

楼主:
为什么我看不到????
引用 网友D:

回7楼的:
你看,这布线不是直接画出来,布线的间隔反倒是直接画出来的。

网友F:
9楼不会算账。
腐蚀的药品贵还是废铜贵?
何况溶液中的铜要回收,还需要另外的药品。
绝大多数厂家,腐蚀后的溶液是直接排放,这也是电路板厂被认为是环境污染源的原因。

网友G:
也有可能是用pcb雕刻机打的样

网友H:
这样的板子的缺点是很容易造成不同的网络连在一起短路。

网友I:
这样的板子的优点之一是:  用雕刻机制作PCB时,省时间\省刀...

网友J:
雕机多少钱?

网友K:
对于电源板、功放等大电流板,这样画是必要的,有些还会在走线上露铜,一来散热,二来可加锡提高电流通量,不过楼主发的那个应该不是电源板

网友L:
不错的电路板

网友M:
这样的板子的缺点是很容易造成不同的网络连在一起短路。
引用 网友H:

短路的原因一般都是留出的间距太小造成的 。

网友N:
楼上说的方法太复杂了。
用普通的画好,
让(要求)PCB厂家铺就行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