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B20读回来全是1

楼主(2010-04-30):
什么情况下温度传感器读回来的全是一?我用示波器测的读、写、复位函数时序都正常,但是就读不回来温度,全是1.

网友A:
等温度转换完成再读数据,温度转换的过程中不要读

网友B(2013-06-20):
我遇到了一样的问题,读出来的都是1,用示波器打了 和你的说法一致,不知道哪里出了原因,都已经大半个月了 还没有解决,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C:
DS1820汇编程序怎么写呀?买的时候报的是DS18B20,收到的有的是DS1820.

网友C:
DS1820尽管是按9位写,但就是不是那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