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解答下这个电压抬升电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0-04-30):
我用的仿真软件是Orcad,这个用电压偏置抬升工作点的电路有点问题,无法得出我想要的结果,我原本是想要把工作点抬升VCC/2,可是得出的数值很低,我怀疑跟前面的负反馈有关,但不知如何分析,望高下抛砖引玉!!最好能给个解决方法,电路图如下: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我吧

楼主:
我是一片在电子海域上漂浮的叶子,不断浮沉

楼主:
高手们别潜水了,出来透透气吧

网友A:
输入为0V时,运放U5A1脚输出为0V,算算U6A的3脚电压是多少?

网友B:
运放两个电源端,一个接VCC,一个接VDD,这是什么电路?

网友C:
在第一个运放的输出加上隔直电容

网友D:
按照你的电路粗略算了下,大概是抬高了0.153VCC

网友E:
要交流耦合,也就是7楼说的。

网友F:
增加的偏置相当于0.5VCC串联一个12.5K电阻。
假设第一个运放输出V1,第二个运放输出V2,则:
V2=0.5VCC+(V1-0.5VCC)*12.5K/(20K+12.5K)。

楼主:
(V1-0.5VCC)*12.5K/(20K+12.5K)  请问高手这部分是如何得出呢?
10# gx_huang

楼主:
仿真结果真如10楼所说!

楼主:
求进一步解答

网友G:
10楼正解。
你可以把下图看成2个电源(1脚对地电压为V1)、4个电阻的简单电路,计算3脚对地电位,就可以得出10楼的结论了。

楼主:
谢谢ls的解答,我明了很多了。但我还有一个疑问,为什么12.5K/(20K+12.5K) 这个是怎样等效出来的呢?

网友H:
戴维南等效和叠加原理

网友G:
假如你知道戴维南定理的话,你可以把Vcc、R27,R28,R29看成一个电压为1/2Vcc,内阻为12.5K的电池。

假如不知道戴维南定理的话,就是只用欧姆定理,列几个等式,也可算出。很简单的,只要翻翻高中或初中的物理课本就可以了,可能你想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