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插值法的一个问题,谁知道

楼主(2010-04-30):
[举例]:现经A/D采样和滤波得Pt100的电阻值为Rx=112.68Ω,求此时实测对象的温度Tx。
:已知查Rx=112.68Ω,
表得 R[46]<RX<R[47],
R[46]=111.67Ω,R[47]=113.61Ω,
T[46]=30℃,   T[47】=35℃,
由插值法算的Rx=112.68时的温度是32.60,请问是怎么算的的,插值法?????

网友A:
简单插值法就是假定已知两点之间为线性关系。
接下来就是小学算术题……

网友B:
拟合的曲线不是直线,但他的斜率是直线,利用插值先求出曲线在112.68上的斜率,后计算的出。

网友C:
这是使用分段标定数据的“线性插值”算法。
方法很简单,先用已知点
R[46]=111.67Ω,R[47]=113.61Ω,
T[46]=30℃,   T[47]=35℃,
可以构造一个关于T = f(R)的线性方程,这里给楼主算出来:
用两点式可知:
(R-R[46])/(T-T[46])=(R[46]-R[47])/(T[46]-T[47])
最终化简的方程为(系数保留小数点后三位值):
T = 2.577*R -257.809
再将112.68代入上式,即可求得对应的T:
T = 32.567摄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