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集】正弦信号变TTL电平(整流滤波)

楼主(2010-04-30):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小问题,有这样一个要求:
             |--------------|
输入==》| 信号调理电路  |==》“高”或“低”电平
             |--------------|
1.当输入一个Vrms=411mv的正弦信号时,输出低电平。
2、当没有信号输入时,也就是V=0时,输出高电平。
我的想法是经过半波整流,然后RC滤波,然后通过比较器与一个设定电平比较。得到高低电平。
但是RC滤波的时候不理想。选择R和C很容易就把半波整流后的信号搞没有了。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更好更简便的方法呢?
过程越简单,成本越低越好!

网友A:
1、正弦信号频率多少?RC滤波时间常数多少?
2、Vrms为411mV,直接半波整流?是否加了偏置?

楼主:
1、正弦信号频率多少?RC滤波时间常数多少?
2、Vrms为411mV,直接半波整流?是否加了偏置?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忘记说明了。
1.正弦信号50Hz。R取的10K,C取的10uf。取得比较大。最后出来的信号信号只有29mv左右了。
2、半波就是经典的那个精密半波整流电路,网上大把的。

也不一定用这种方法。如果有比这简便的方法那是更好咯。

楼主:
就像别人这个电路一样。
只是我的输入为脉动直流。

网友B:
R取的10K,C取的10uf, 出来29mv才是正常的.
你C取0.1uf就行了

楼主:
R取的10K,C取的10uf, 出来29mv才是正常的.
你C取0.1uf就行了
引用 网友B:

啊?仿真结果不是这样哦。用Multisim仿真的。
我这就去换成0.1uf的试试。
能否给导出一个公式?包括暂态和稳态的。

楼主:
另外,对电容类别有要求没?我这用的是瓷片电容。钽电容或者别的电容会不会好些?

楼主:
论坛中怎么上传电脑中的图片啊?
我想把波形图发出来。

楼主:
图形都在附件中,大家给参考一下。
是不是半波整流就不行啊?必须得全波?

Multisim仿真的图

Multisim仿真的图

网友C:
放大到nV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放大到nV不就可以了吗?
引用 网友C:

放大也可以,只是我不明白实际中的和仿真结果为什么差这么多。

网友D:
好像不能放太大
放大后的信号通过精密半波整流就畸变了。
貌似精密半波整流只对峰值1V以下的信号有效哇。

楼主:
求高手指导一下,是不是半波整流只对小信号有效哇?
精密半波整流三个电阻我用的10K,两个二极管用个的IN4148,运放用的LM224。
我将信号放大到2V的幅值时,整流出来的信号就变形了。顶部被削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