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串口通信乱码

楼主(2010-04-30):
各位,请问我在protues仿真成功的pc-单片机-1602lcd。但是实际连线用了2根杜邦线tx-rx,rx-tx接db9。是在台式机的db9口连接的。为什么接收和现实的都是乱码呢?
后来用了usb转串线也是乱码?另外软件用的是串口调试助手等,都不成功。

后来,让他直接通信,一个db9的rx-tx短路。显示正确。

所以问题就出在pc机的db9连线和调试软件2个方面。但是我目前找不出原因,大侠帮忙。

楼主:
原来是烧录问题。我设置烧录4m,但是只烧录1m,所以波特率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