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这样走线有什么好处?

楼主(2010-05-01):
如下图中左侧和右侧红圈中圈中的线,在走线的过程中,线的粗线发生变化。在很多的电子小制作的PCB中都能看到这种走线,而我平时的走线基本都是一个粗细走下来,不知道这种走线方式有什么好处?是纯属个人的爱好吗?
      以前好像看过资料说,走线的过程中改变走线的宽度,会造成线路特征阻抗的不均匀,在高频时容易产生反射,不知这样解释对吗?
      还有我看到很多的PCB只是加粗地线,而没有对地整块铺铜,不知这两种方式对板子性能影响大吗?

网友A:
我来回帖!我的PCB技术也不高i,实际经验也不多,就来和你讨论吧!
这种情况我也见过,以前看过一篇**,说是为了防雷!有防止浪涌的效果!至于是否有,我无法科学诠释!
我还碰到比这更奇怪了,等我的图片!

网友A:
或者有这样的作用:防止大面积的铜皮 ,长时间流过大的电流,而产生应力,导致变形或者其他的后果,如烧掉等?

不过 对地大面积的覆铜,我倒是见到过!

令:你这个头像好可爱,是你自己吗?:)

网友B:
为了防止过波峰焊、发热起皮。

网友A:
也可能这个原因:铜箔太多了,温度变化板子容易变形

网友C:
或者有这样的作用:防止大面积的铜皮 ,长时间流过大的电流,而产生应力,导致变形或者其他的后果,如烧掉等?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释比较合理

网友A:
昨天回去看了下:对地大面积覆铜的,是电流比较小的;大电流的开关电源,对地大面积覆铜的还真没有,顶多是把底线加粗了!
或许是因为:电流大了,大面积的覆铜导致铜皮各点应力不一致,很容易损坏!

网友D:
到此一游

网友A:
LZ呢?
你这个板子的参数如何?做什么用的?
分析走线,可是得结合实际使用的哦!

网友E:
对于这个问题,我只说一点:特性阻抗在电源设计里是没有什么意义,它是在高速数字设计中的一个概念,楼主不要混淆了

网友F(2010-06-25):
出现这种铜有一个原因,有的人在布线的时候,电源和地不布线,等到最后用覆铜链接电源和地,因为别的信号线已经布好了,再覆铜的时候形状就比较奇怪。

网友(2011-02-16):
分析的是

网友G:
回复 楼主:
因为一样粗的话会有间距错误。这跟阻抗完全没有关系。

网友H:
美观,看起来舒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