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用AD采集电流?

楼主(2010-05-01):
目前做一个采集电流与电压的测试仪表通过LCD显示,电流的采集的时候是串接一个精密电阻,还是要通过OP放大,当然不用OP这块最好,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A:
考虑下要不要做滤波呢 用电阻取样可以 但是得注意一下前级的驱动能力

网友B(2014-04-21):
电阻取样,用康铜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