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数字万用表

楼主(2010-05-01):
学校实训要做一个万用表,要求可以自动控制量程。用了CD4051和AD0809怎么答可以实现程控。电路这样答有什么问题??请大侠指教

网友A:
不会只用这两片芯片吧?0809输出的数据总要显示出来,用什么显示?
数字表用0809这样比较快的芯片很不合适,不可能每次转换的结果都显示出来,人的眼睛根本没有那么快。既然不需要这么快,还不如选择速度慢的芯片,例如双积分的AD转换芯片。

楼主:
老师是给这块芯片的,电路不只这一部分的。这是前面的输入电路,我是想问这样的电路能不能实现程控,用单片机控制的。具体一点的说是从运放那里出来的是应该接REF的把?但是AD得输入呢?我就是弄不懂这里··

楼主:
哪位大侠给点意见咧,谢谢啦~

网友A:
看不大明白你的电路。
TL431是电压基准,按道理说,应该是用它提供的基准电压供给AD转换芯片作为AD的基准。图中将其输出用个开关接到输入端,为什么?
所谓程控,指用程序控制放大器的增益以实现自动量程,或是程序控制输入电压的分压比实现自动量程。你用4051改变LM358的放大倍数即增益,这样可以实现自动量程,但电阻值不是整数倍放大倍数。
使用单电源,又搭成反相放大器,这样不能工作。
数字电压表一般要求允许输入零点几伏到几百伏电压,高电压输入时如何才能够不损坏运放?

楼主:
恩,我知道~那个改变量程的应该是接AD参考电压的。我接错了~AD的参考电压范围是多少呢?你说的能测量范围0到几百的···怎么实现??能不能给个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B:
你这样不是很好,首先你选择的是4051模拟开关,有很大的内阻!而且不好测量,这样你的误差会很大!当初我们小组弄的时候就被害得很掺,而且你用的是8位AD精度也不高.个人意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