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独立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10-05-01):
芯片是STM8S105,
看门狗初始化程序如下:
   IWDG_KR = 0x55;
   IWDG_PR = 0x06;
   IWDG_RLR = 0xFF;
   IWDG_KR = 0xAA;
   IWDG_KR = 0xCC;
计算出结果应该是1.02秒复位一次,运行结果是不到1ms便复位了

网友A:
这是ST资料不详不清的结果。

看门狗必须先启动才能进行下面的操作。

我搜了整个网络,才找到一个老外的经过测试得出的结论。

楼主:
非常感谢!问题解决了,确实是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