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又来请教问题了 没有积分 唉。。。

楼主(2010-05-01):
(无正文)

网友A:
表达实在差。
先要说明是否单片机内的定时/计数器,是否使用了中断。要知道单片机之外也有定时器,那绝对不会互相影响的。
其次,这不是干扰。多半是软件问题,进入定时中断后不退出,那么其它中断就无法得到执行。估计你是用C语言写的中断程序,在中断程序中又用空转延时的方法控制蜂鸣器发声。

网友B:
楼主,如果你是学习的话,最好不要问这种问题,这种问题很可能是编程思路不合理,别人可能一句话就帮你解决了,可是只针对你这个程序不针对你的编程思路,如果是学习,最好自己努力找到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当然,这种找不是让你盯着程序看,而是尽量想办法在程序中做一些能用肉眼发现的标记,绝大多数时候,困难在于定位错误,而不在于修改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指导  我在自己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