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式LCD2864疑惑

楼主(2010-05-01):
在LCD12864的中文资料里说:
VLCD=0~-10V
VEE=-10V
VDD=5
BLA=5V
BLK=0V
VSS=0V
看的下面电路图VCC好象是5V
那VCLD=0~-10V
VEE=-10V
是从哪来的?
是C1的关系吗?

网友A:
楼主资料不全,是这样的,VDD是5伏,是你的电源加上去的,VEE为-10伏是液晶屏内部的负压发生器输出的电压,VCLD是背光电压,他的大小决定背光亮度,VEE到地之间接电位器,抽头接VCLD,这样VCLD从电位器上取电压可实现0~ -10伏.调动电位起即改变了VCLD脚电压值,从而实现背光可调

网友B:
图片是怎么发的?我发的时候怎么找不到上传图片的地方?

网友A:
用高级回复里的附件上传就可以上图片了

网友C:
内部有升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