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配置芯片可以读出来么?

楼主(2010-05-01):
比如Altera的EPC1的片子,我把配置数据烧进去后,可以用JTAG或别的东西直接读出来么?还是要架LA把数据流全部抓下来后再转换?没用过FPGA.

网友A:
可以读出来。

楼主:
谢谢各位,具体的方法是什么?我现在在外地出差,不方便做实验,各位能具体说一下么?最好用JTAG下载电缆就解决问题。或者要用编程器?

网友B:
没问题,可以读出来,除非是你写入的时候加密了。

网友C(2010-06-01):
一种是用FPGA模拟EPCS配置芯片的时序,另一种是引入NIOS加入EPCS模块,在NIOS中调试用串口发到电脑上来。

网友D(2010-07-20):
没问题,可以读出来,除非是你写入的时候加密了。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个“加密”是针对每个芯片的分别加密还是统一的加密?或者说我把那个存储芯片焊接下来再焊接到其它一样的板子上是否也能工作?如果能的话就麻烦了,我把这个芯片的内容直接读出来(不通过FPGA的开发系统),然后写入到其它存储芯片是否能用?

网友E:
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

网友F:
我晕,能读出来还卖这么贵

网友D:
有知道的大侠没有?出来说说吧。

网友G:
听说不能仿真,也不能读出来,
如果能读出来请说明一下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