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发出嘶嘶声音

楼主(2010-05-01):
各位大侠好,本人做了一个电源模块,将+12v/2A转换成+5V和-5V,用的芯片是LM22676,PDF上标注的最大电流可以达到3A,空载时一切正常,接上负载后,(负载有16路移相器(每路大概100ma),一个51单片机以及一块cpld)电源模块就发出间歇性的嘶嘶声,然后过大概5分钟左右,芯片输出电压就断了,用来标识电源的那个LED开始乱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是不是电流负载不够了?

网友A:
问题说的不太清楚,你说模块有声音,具体是从那里发出来的呢?

楼主:
可能表达的不是很清楚,这个声音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发出来的,这就是最郁闷的地方,接的负载少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声音!

网友A:
电感?开关管?电容?

楼主:
有人告诉我是电感饱和了,但是看了一些资料,说法不一,我采用的值是采用pdf文档的值,而参考网上一些**算出来的结果确实是太小了,不知道大家选择电感有没有什么经验啊,我买的那种是1cmx1cm左右大小的那种,有经验的大哥留个话啊

网友B:
就是变压器和电感吧 反正你那个嘶嘶的声音每次我听见基本是这2种

网友B:
应该是短路? 电流很大,引起的噪声? 设想的,,

楼主:
那应该加大电感吧?

楼主:
现在很郁闷,发现输出电流可能不够,现在的设计用的是国半的lm22676,只能实现-5V ,1.5A,有没有哪位能够推荐一个12V->-5V,电流能在3A左右的芯片啊?

网友C:
应该就是电感的声音了,我也有过这的经历。

网友D:
应该是电感的问题,记得以前修板的时候碰到过,换个电感试试

网友E:
我遇到的同样问题也有这样的,先听到嘶嘶的声音,而后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查处来时电容的耐压值不够。。

网友:
电压加载的问题!某个管子或电阻上流过的电流过大,使得变压器或电感上发出声音。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