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负载调整率的问题

楼主(2010-05-01):
怎样算负载调整率?负载调整率越高越好嘛?请高手些举个例

网友A:
负载调整滤是输出负载变化(0-100%)的时候输出电压的变化同输出电压设计输出值得比较值

负载调整滤只要满足要求就是做好的

一般越小越好

最近一直在看这些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希望有所帮助
:)

网友B(2010-06-11):
个人 理解就是no load的时候有个电压值,full load的时候又有一个电压值,
           相除就是负载调整率,

     另外,还有输入调整率。。

网友C:
负载调整率就是输出电压随负载在额定范围内 变化的百分率。条件是线电压跟环境温度保持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