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431应用问题

楼主(2010-05-01):
稳流电源  在输入电压固定为直流+12V的条件下:输出电流:420mA可调。
负载调整率≤1%(输入电压+12V、负载电阻由200Ω~300Ω变化时,输出电流为20mA时的相对变化率)。
请问大哥些,这个可以用tl431做吗,主要是我不知道满不满足负载调整率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应该不行。

网友C:
TL431是并联稳压器,其精度比较高,常用作要求不太高的电压基准。
稳流电源的恒流特性是靠负反馈实现的,其负载调整率与电压基准没有多大关系。

网友D:
TL431本身带反馈电路,电流输出范围1mA~100mA.
其中Zka实际上就是负载调整率的一个指标,看I-V就可以知道2.5V的变动了。
如果Zka=0.1ohm(这只是以阴极与参考端相连来测试的),所以也是供参考用,如果Vka变大可能会有变化。
那么电流变化10mA,则参考电压变化10mAx01ohm=1mV. Zka过大调整率会变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