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好心人!!

楼主(2010-05-01):
那位好心人知道,怎么用USB烧录AT89S51的单片机,或者,给提供个用USB烧程序的软件!!谢谢了先!

网友A:
去买个二手通用编程器,比自己做简易专用编程器还便宜,除非你打算用制作编程器来练手。

网友B:
网上有USB编程器买的,30大元左右吧,他肯定也给你驱动程序和下载程序的。

如果你想学习的话,你可以去AVR论坛,那里有很多原理图,你可以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