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请问哪位朋友有EMC义隆C中断部分的说明

楼主(2010-05-01):
请问哪位朋友有EMC义隆C中断部分的说明  现在在中断部分出现问题  不知道入口 出口的处理

楼主:
还有 在EMC78P153S 有32个RAM  但是用C的定义只能定义20-2FH这16个RAM  请问10-1F这16个RAM如何定义啊

楼主:
经过研究  原来EMC的10-1FX的RAM是作为系统的保留字 无法作为通用的RAM来作用 ,EMC的C简直烂到透顶。这样一来EMC78P153S只有16个RAM可以用  ,垃圾义隆C语言

网友A:
如你没有用到乘法除法,观察0X11-0X1F是否被系统占用,

没有占用的话,你可以定义使用这些RAM

具体定义为:

unsigned  int  s1  @0x12: rpage 0;//指定S1变量地址为0X12

网友B:
153也敢用C,算你胆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