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得对吗?

楼主(2010-05-01):
现在的设备用的是一个干电池加DC/DC升压到5V。为了缩小体积、简化线路,想换成钮扣电池并去掉升压芯片。
经实际测量该设备,其电池电流和电压情况如下:
              电池电流             电池电压
平时          16mA                   1V
峰值          35mA                   0.9V

查DC/DC芯片手册,该电压、电流下的效率约75%
严格起见,仅考虑峰值。升压后的电流应该是 0.9*35*0.75/5=4.7mA
因此,如果用两节CR1220 (3V, 35mAh,¢12.5X2)串联供电,并取消DC/DC升压,则至少可以工作 35 / 4.7 = 7.4 小时。

以上计算正确否?
谢谢!

网友A:
理论上应该这么算,不过你为什么不考虑用串联3v做升压到5v呢?

而且你算的是1v输入的电流,如果是3v或1.5v,该电流计算值就不会是一样了。

网友B:
算是应该这么算,可为什么不直接量一量?那不是更准确?

网友C:
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