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有哪些喷墨打印机可以打印硫酸纸?

楼主(2010-05-01):
(无正文)

网友A:
硫酸纸又称制版硫酸转印纸,主要用于印刷制版业,具有纸质纯净、强度高、透明好、不变形、耐晒、耐高温、抗老化等特点,广泛适用于手工描绘、走笔/喷墨式CAD绘图仪、工程静电复印、激光打印、美术印刷、档案记录等。 有63gA4、63gA3、73gA4、73gA3、83gA4、83gA3、90gA4、90gA3等多种规格
因为对于醋酸纤维制成的纸,磺化(用稀硫酸)处理后晒干呈半透明,而且不易浸水。制作底图,在通过底图晒制蓝图使用或者描模书本上的图。
因为经过磺化处理所以就叫“硫酸纸”。

经验分享 喷墨打印机输出硫酸纸心得
    小弟我是做印刷的,所以经常和硫酸纸打交道,当然了,市面上输出硫酸纸的方法还是以激光打印为主的。我用喷打输出硫酸纸也有好几个月了,一点心得,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首先,普通纸打印的东西,是属于“反射型”稿件,硫酸纸打印的东西,属于“透射型”稿件;这两者的区别决定了打印所需要的“出墨量”是不同的,打印硫酸纸必须要大量的出墨,把应该属于“黑”的地方覆盖得“密不透风”才好。

    了解这一点,我就懂得在打印介质的设置那里选“投影胶片”或者“透明胶片”一类的东西,否则输出的东西不够“黑”。如果是激光打的硫酸纸不够黑,印刷厂一般会有种“增黑剂”的化学药水,可以有一定增黑效果;但是喷打的绝对不能用这个法子,所以,一输出就得够黑!

    其次,机型的选择。我试过三大厂家的机器,最后选择HP的。用EPSON的机器洇墨很厉害(EX3+原装墨盒),在EPSON的机器上我没有做过多的测试,直接淘汰。用CANON的机器能控制洇墨,但文字、线条的边缘有锯齿状的毛刺,我试过好几种模式,最后放弃。(机器是IP4200和S9000) 用HP的机器就感觉很好,完全没有洇墨,文字、线条的边缘也够“锐利”。只是HP的机器是从下面翻转进纸的,硫酸纸相对比较“滑”,容易搓不上,好在这个问题跟洇墨相比,是能够克服的,不算什么问题。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这台能打硫酸纸的机器是HP的3558,HP最便宜的机器,816号的黑色墨盒,“格力”牌的兼容墨水;同一瓶墨水,加到佳能机器里就不够“锐利”,HP的就“锐利”,虽然墨水包装上写的是“CANON/HP通用”,郁闷;EPSON的机器只要有墨就洇,HP的机器出到墨水堆起来都不洇,郁闷……

    最后,纸张的处理。一定要保证纸张的干燥,受潮的纸在任何机器上输出都是一定会出现洇墨的。纸张表面尽量不要用手直接触摸,手上的水分和油污染过的纸也不好用,小心点的好。打印出来的纸会很“湿”,因为墨会很厚,所以两张纸出来以后只要碰在一起就肯定都报废,连续打印时更要记得,要注意马上拿到平整的桌面上慢慢荫干,要慢慢荫干,急剧的热涨冷缩会导致纸张变形。

    到目前为止,那个816墨盒已经“干掉”300多ml的格力兼容墨水,输出的硫酸纸也约有百来张了(都是自己工厂用,没有对外,所以少点),把这些心得整理出来,不知道对喷友们有没有启发,希望也用喷打出硫酸纸的喷友们多多交流,多多指正!

    补充一点,非常重要的:把817拿出来,只装816打印!

EPSON打印机打印硫酸纸时,线条出现洇墨现象,如何解决2007-12-09 21:41:27
出现洇墨现象是因为喷墨量多或喷出的墨滴较大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可通过如下方法解决:
一、在驱动中选择较好一些的打印纸,比如选择照片质量光泽纸或粗面纸,不要选择普通纸,因为爱普生打印机采用可变墨滴技术,选普通纸时喷出的墨滴最大。
二、减少出墨量
1.在驱动程序的主窗口中选择“自定义”,然后按下“高级”按钮

2.按下“打印纸配置”按钮

3.将“色彩浓度”的滑动条向-50方向调节,直到不洇墨为止,如果色彩浓度减少太多,则输出的线条图不够黑,影响晒图质量。

楼主:
上面这些在百度找得到。我主要是问在市面上比较好买的喷墨打印机(可以打印硫酸纸)。

网友A:
HP的3558, HP最便宜的机器,816号的黑色墨盒,“格力”牌的兼容墨水

网友B:
我是用佳能的,打n遍

楼主:
楼上的大侠,佳能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A:
其次,机型的选择。我试过三大厂家的机器,最后选择HP的。用EPSON的机器洇墨很厉害(EX3+原装墨盒),在EPSON的机器上我没有做过多的测试,直接淘汰。用CANON的机器能控制洇墨,但文字、线条的边缘有锯齿状的毛刺,我试过好几种模式,最后放弃。(机器是IP4200和S9000) 用HP的机器就感觉很好,完全没有洇墨,文字、线条的边缘也够“锐利”。只是HP的机器是从下面翻转进纸的,硫酸纸相对比较“滑”,容易搓不上,好在这个问题跟洇墨相比,是能够克服的,不算什么问题。

为什么不参考一下别人的经验?晕

楼主:
HP3558不好买啊,大哥。

网友A:
http://product.yesky.com/product/417/417221/

350元价格纠错

产品简介:

  适用产品类型:喷墨打印机

网友C:
T老头, 啊,俺真是服you 啊

楼主:
你这个网站我打电话去,他们是做传真机的。没有3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