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发出嘶嘶声音,为什么

楼主(2010-05-01):
各位五一快乐,本人做了一个电源模块,将+12v/2A转换成+5V和-5V,用的芯片是LM22676,PDF上标注的最大电流可以达到3A,空载时一切正常,接上负载后,(负载有16路移相器(每路大概100ma),一个51单片机以及一块cpld)电源模块就发出间歇性的嘶嘶声,然后过大概5分钟左右,芯片输出电压就断了,用来标识电源的那个LED开始乱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经验,是哪个部分出了问题,是不是电流负载不够了?

网友A:
5V电源直接接在CPLD上?  你把它转成3.3V看看,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单片机的P0端口加了上拉电阻没有?
最好发个图看看,这样说难以知道问题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