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EMC 78P153的兄弟请进来

楼主(2010-05-01):
请教一个 输入电平改变 中断的设置问题:

  我在应用中,需要把特定的口 P60设置为 电平改变 中断功能。

  其他的P6口,有的是INPUT,有的是OUTPUT。

  从芯片的功能书上看,把电平改变中断相关寄存器设置好后,只要P6口为INPUT模式的,都会致使 中断发生。但是我现在需要仅对P60有效。

  请教,如何设置啊?

楼主:
顶,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用过..没用过这个功能!电平改变中断的话,你可以在中断里设置检测是否P6.0导致的中断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78p153 的P6口,共8个,除了P63,其他的,好像是,只要 电平变化 中断使能,只要是input模式的,都会产生中断。而我的应用中,INPUT模式的就有四个,而只要求其中的一个可以产生中断(另外的三个不屏蔽掉,会影响程序的正确性。)。找遍了资料也没找着如何对单独的PIN脚进行控制。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如何影响程序正确性?做好现场保护就好了
只要不是你要的引脚引起的中断,退出中断不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