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复位电路

楼主:
已知书上说,关于参数的选定,在振荡稳定后应保证复位高电平持续时间大于2个机器周期。若采用的晶体频率为6MHZ,则C=22uf,R=1K 欧;当采用晶体频率为12MHZ,可取C=10uf,R=8.2k  欧。
我想问,这个C,R是通过什么公式算出来的?t=1/rc??

楼主(2010-05-01):
知道的大虾们给小弟说一下吧,谢谢了啊

网友A:
是不是根据RC电路的充放电原理过程推导出来的吧,具体的我不记得了!不好意思,:$

网友B:
书不要读死了。工程上认为5个RC时间,充电结束。

严格说,这里的实际结束时间是R上的电压降落到RST端可以辨认的低电平范围是结束,一般是1V以下。

最后从工程上说,你与其算了半天,不如上个延迟时间足够大的RC就够了,复位多持续几十毫秒,对绝大部分系统来说,是没啥问题的。再不你就用复位芯片来做。

网友C:
这个我严重同意。

网友D:
菜鸟学长给你顶一下

楼主:
4# NE5532 谢谢前辈的指点。再向前辈讨教一个问题:RC充电公式如下,Vc = V * (1- e^(-t / R*C))。这里的Vc,V是多少?t指的是当前时钟频率所需复位时间吗?

网友E:
V是指VCC,VC是指电容上电压

网友B:
你直接在网上找个电容充放电时间计算器就可以了,充电电压选电源电压,充电截止电压看单片机复位端的电平参数。仍然推荐你研究工程化的解决方法,因为我们都不是书呆子。

网友F:
你直接在网上找个电容充放电时间计算器就可以了,充电电压选电源电压,充电截止电压看单片机复位端的电平参数。仍然推荐你研究工程化的解决方法,因为我们都不是书呆子。 ...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工程化的解决方法?

网友B:
书呆子:拿微积分算RC时间那种
工程师:估算以后上个足够大的

工程化算法就是不精确,但足够满足产品的设计需要的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NE5532大叔。我们现在还是学生,只能跟着书本学习,对于从工程的角度来解决问题还是欠经验。谢谢大叔的提点。

网友B:
错啦,学生学习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赚钱,要赚钱,途径之一就是搞工程设计了。

网友G:
先学好基础的  再去估算!!

网友H:
先学好基础的  再去估算!!
引用 网友G:

同意。其实当你(理论)熟悉了以后,在头脑里形成了一个图象,估算能力自然便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