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总线 分支,是否要加驱动电路?

楼主(2010-05-01):
前端有一组数据输入(数字信号),要同时供给后端2个CPU使用,请问以下哪种方式可选:
1、在前端直接将数据分流 进入后端2个CPU。
2、先加驱动电路 再分流。
3、 先分流 再加驱动电路。

若要加驱动,有什么好的芯片可以推荐 ?
若上面3种做法都不妥,麻烦指教该如何是好呢??

网友A:
这个和时钟速率、走线长度相关,没法一概而论;
要先讲讲这些信号的最高时钟频率是多少? 在pcb上的走线的大概要多长?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视频数据,27MHZ
走线不会太长,10CM之内

网友A:
如果分叉地方离两个CPU都很近,可以不用加驱动芯片,关键地方是分叉地方离两个CPU要等长;
其实layout做好了,做一下仿真就可以判断出来中间是否需要加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