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总线分支供给后端2个CPU同时使用,是否要加驱动电路 ?

楼主(2010-05-01):
前端有一组数据输入(数字信号),要同时供给后端2个CPU使用,请问以下哪种方式可选:
1、在前端直接将数据分流 进入后端2个CPU。
2、先加驱动电路 再分流。
3、 先分流 再加驱动电路。

若要加驱动,有什么好的芯片可以推荐 ?
若上面3种做法都不妥,麻烦指教该如何是好呢??

网友A:
标准51的IO驱动能力,P0,8个TTL,P1-P3,4个TTL。
象2051之类的,就远不只这个了。

网友B:
单向的一般不加

网友C:
仅驱动两个IO,无须加什么驱动。

网友D:
后面俩CPU的程序注意一点就行了,用合适的驱动方式。

楼主:
请问大家,应该看哪个参数呢,前端的输出能力是哪个参数,后端的要想被驱动的条件又是哪个参数呢 ??
非常感谢各位!!

网友E:
看扇出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