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FPGA的输出数据量!

楼主(2010-05-01):
最近在搞DDS但郁闷地是输出数据量总是达不到要求,使用乒乓法也不行,
不知哪位高手有好办法,给小弟提点提点!!

网友A:
何谓输出数据量??

网友B:
这个问题帮你转移到FPGA版面

网友C:
估计是说输出速率?

网友D:
是数据传输带宽的问题吗?把你的问题描述的清楚一点,方便大家帮助你。

网友E:
你要搞多少速率?

网友F:
并行操作 用硬件资源换速度

网友E:
我尝试过用两路交替采样(即你说的乒乓),用一般的CycloneII是可以做到几百MSPS,16bit幅度精度的DDS,是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要是我有钱买得起上千RMB得FPGA和更贵得DAC,我可以用同样的架构做出更快的DDS。

网友G(2010-06-09):
提高时钟频率。

楼主(2010-10-11):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的帮忙,我想我们的做法应该差不多。DA 1G、2G的容易搞定,但难点是我是想在不超过Cyclone Ⅲ性能的FPGA的基础上做,而且输出要达到1G MSPS以上。我的这个想法已经夭折了。再次谢谢你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