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变换器问题

楼主(2010-05-01):
小弟学校比赛求要做个dc-dc的升压器,请问大哥些那种ic可以把电压从12v升到100v,我看过很多ic的输出极限就在50v左右,难道真的没这种ic,请赐教

网友A:
俺没听过这种说法,呵呵。。。

网友B:
输出输入电压比几乎达到了10,这个用非隔离式的功率稍大就有问题了

网友C:
看来楼主只知道已经集成好的非隔离电源芯片,不知道开关电源原理。
其实很简单的事情。
Boost电路,电感换成自耦变压器。或干脆作成隔离的电路,用单端反激,电压想要多高就做多高,芯片可以用UC38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