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稳压电源的数显?

楼主(2010-05-01):
我是大二的学生,我们在做一个正负2v~正负30v双路稳压电源电源时,要求有输出电压显示,如果不用单片机应该怎么实现呢?用ICL7107可以吗?是不是设计很复杂呢?还有其他数显的方法吗?急,谢谢大家了·····:)

网友A:
用模拟电路也可以实现,积分比较后加个步进驱动显示就好了。

楼主:
2# 伟林电源 :dizzy: 我们不懂步进驱动啊,羞愧中······看来还要加紧充电了··另外还有其他更容易实现数显的方法吗?

楼主:
没有大侠帮忙:(看来都欢度五一呢····

网友B:
其实单片机的办法是最简单的了,通用,其他的办法对水平的要求更高

网友C:
如果你的电源不是数控的话,就用7106这种东西就好了
要不你自己搞ADC+硬件译码电路?这还不如上单片机简单啊,就一个读ADC程序嘛

网友D:
7107很简单的嘛  就是对电压信号的一个采样而已

网友E:
不用单片机,方法也多得很。
AD输出,无论并行还是串行,总得输出个什么码,二进制码或是BCD码或是别的码。译码就是了,译出码来当然就是显示了。不过,这需要好几片芯片,比单片机麻烦得多。
7107或7106已经把译码和驱动给你做到一块芯片里面,连时钟都有了,用起来当然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谢谢maychang,我们决定用7107,我们小组发现本来是重心是做稳压电源上,现在觉得已经转移到数显上了,用7107做看来还要费一番功夫了,自己感觉数显的制作都可以单独成为一个小项目了,呵呵······

网友E:
9楼:
7107使用极其简单,按照datasheet上提供的电路,几乎没有不成功的。

网友F:
直接买个数字电压表头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