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表

楼主(2010-05-01):
指针电压表中的电阻挡位升高,表笔两端电压变大,还是变小,或者是不变。

网友A:
电压表中的电阻档?
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别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表达不清了!:D 指针式万用表中的电阻档,挡位升高,表笔两端电压怎么变化

网友A:
3楼:
变或不变,怎样变,与指针万用表电路有关。
普通的指针万用表如MF30,内部有两块电池。一块供X1、X10、X100和X1K使用,在这几档之间切换,表笔间电压不会变。另一块电池电压较高,为9V或15V,供X10K档使用,在此档与其它电阻档之间切换,表笔间电压变大,大到什么程度也要看万用表内部电路,一般情况等于高电压电池的电压。
有些万用表测电阻最低档是并联式测量,俗称“倒欧姆”,其刻度与通常零欧在最右边的刻度相反,零欧在最左边,例如MF35万用表就是这样。这种万用表在电阻最低档时,表笔间电压很低,如MF35在X1挡表笔间电压约0.3V。

网友A:
其实,这个变与不变,怎样变,拿两块万用表,一块打在电阻档上,另一块打在电压档上(这块可以用数字表),量量便知。

网友B:
maychang实战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