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RTU协议里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0-05-02):
里面有一段“整个消息帧必须作为一连续的流转输。如果在帧完成之前有超过1.5个字符时间的停顿时间,接收设备将刷新不完整的消息并假定下一字节是一个新消息的地址域。同样地,如果一个新消息在小于3.5个字符时间内接着前个消息开始,接收的设备将认为它是前一消息的延续。这将导致一个错误,因为在最后的CRC域的值不可能是正确的”

既然说帧超过1.5个字符的停顿时间就认为是新消息的地址域,为啥还要要求新消息必须在3.5个字符时间以后才能传输?请知道的前辈指点一下!

网友A(2010-06-25):
我也有类似的疑惑,不知道你现在整明白了吗

网友B:
就是一个数据包内的每个字节之间的时间间隔必需小于1.5个字节传输时间
MODEBUS就是这样用时间来判断数据包是否接收完成的,如果中间停顿时间长了自然会认为数据已结束
,就会导致数据包不完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