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好的的DS18B20温度程序,贡献给大家了!!

楼主(2010-05-02):
uchar reset()
{ uchar flag,i;
   lo=1;
   lo=0;
   for(i=200;i>0;i--);  //延时 802 us time=1+2*i
    for(i=200;i>0;i--);
   lo=1;
   for(i=120;i>0;i--);// 延时 201 us
   flag=lo;
   for(i=160;i>0;i--)// 延时 321 us  满足 最小周期
  return flag;
}
void write_bit(uchar wei)
{
  uchar i;
  _nop_();            //连续写之间最少1us回复时间
   lo=1;
   lo=0;                 //写时间隙
  _nop_();
   _nop_();            //拉低至少1us
   lo=wei;              //向数据线写数据
    for( i=30;i>0;i--);//满足最小、最大写周期

}
uchar read_bit()
{
   uchar flag,i;
   _nop_();             //连续读之间至少1us的回复时间
   lo=1;
   lo=0;              //读时间隙
   _nop_();
   _nop_();
   lo=1;             //释放数据线,写数据
  for(i=3;i>0;i--); //延时几us,使数据稳定
  flag=lo;          //向数据线写数据
  for(i=30;i>0;i--); //延时 满足最小读周期
  return flag;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kk;
   for(i=0;i<8;i++)
    {
      kk=(date>>i)&0x01;
      write_bit(kk);
    }

}
uchar read_byte()
{
   uchar i,kk;
    kk=0;
   for(i=0;i<8;i++)
       kk=kk+(read_bit()<<i);

    return kk;

void main()
{

while(1)
{
       reset() ;                               //总线复位
       write_byte(jump_ROM);        //跳跃命令
       write_byte(start);                 //启动温度转换
       reset();                               //总线复位
       write_byte(jump_ROM);        //跳跃命令
       write_byte(read_EEROM);    //读命令
       TMPL = read_byte();            //温度低字节
       TMPH = read_byte();            //高字节
       temp = TMPH;                      //不考虑零下温度
       temp <<= 8;
       temp = temp | TMPL;
       temp = TMPL / 16 + TMPH * 16;
       display(temp);//显示温度
        }
}

问题:芯片资料说DS18B20写时间隙为60~120us,那读时间隙呢,最小60us,最大有限制吗?

网友A:
太好了 找到 C了

网友B:
????
你也是打酱油的?

网友C:
原来还有问题埋伏在后面那

网友D:
呵呵 ,果然牛皮不是盖的。。。

网友E(2010-08-31):
。。。。。。。。:funk:遇见高手了哦?!!

网友F:
最常见的..

网友G:
回复 楼主:

曰:兰州之妹!

网友H:
目前论坛流行语不惊人死不休

网友I:
void main()
{

while(1)
{
       reset() ;                               //总线复位
       write_byte(jump_ROM);        //跳跃命令
       write_byte(start);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_ms(1000);                 // 需要延时一段时间

       reset();                               //总线复位
       write_byte(jump_ROM);        //跳跃命令
       write_byte(read_EEROM);    //读命令
       TMPL = read_byte();            //温度低字节
       TMPH = read_byte();            //高字节
       temp = TMPH;                      //不考虑零下温度
       temp <<= 8;
       temp = temp | TMPL;
       temp = TMPL / 16 + TMPH * 16;
       display(temp);//显示温度
        }
}
引用 楼主:

网友J:
全宇宙最好的,火星航空航天局指定使用测温程序:lol

网友K:
开创了温度程序的先河,明年的诺贝尔物理奖非你莫属了

网友L:
如果是真心实意提问,就不该取这种哗众取宠的标题。

因为你是希望把高手引来回答你的问题。而这样的标题只能吸引来淘金客。

网友M(2010-10-10):
哎。。内容和名字不对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