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请教~~

楼主(2010-05-02):
做了一个只有时分秒的数字时钟,跑得很正常,但一靠近调整时分秒的按键,时间就跑乱了,咋回事呀?

网友A:
硬件上,未采取抗干扰措施,按键部分受到人体强烈干扰。
软件上,读键程序和走时程序相互影响。

楼主:
那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B:
倒塌,问题都给你指出来了,解决办法自己想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