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的USART2中断接收死机问题。

楼主(2010-05-02):
用STM32中断接收USART2的数据,置位接收标志,在主程序中进行处理。程序可以运行,但一般过20分钟左右就死机了,原来以为是收发对象有问题,用计算机进行验证后发现是STM32的问题。而STM32的中断设置都是与网上的例程没有区别,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中断大概是100MS左右一次,每次接收7个字节的数据(MODBUS协议)
最近发现在接收中断里加一个延时程序,就可以不死机,一般要延时5MS左右才行。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了!
下面是程序代码:
中断处理: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处理接收到的数据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RESET)
    {

  Rs485Rx[Rs485Rxcont]=USART_ReceiveData(USART2);

        Rs485Rxcont++;
        if(Rs485Rxcont>=7)
  {
            Usart2_Get_Flag=TRUE;
         Delay(3);
        }

   // Clear the USART2 Receive interrupt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
}

时钟:
/* Enable USART2 and GPIOA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 ENABLE);
中断优先级:
/* Configure the NVIC Preemption Priority Bits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 Enable the USART2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Channel;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GPIO:
/* Configure USART2 Tx (PA.02)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USART2 Rx (PA.3) as input floating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2:
*/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192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Init(USART2, &USART_InitStructure);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开串口2接收中断

  /* Enable USART2 */
  USART_Cmd(USART2, ENABLE);

中断处理:
if(Usart2_Get_Flag)
{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4, (BitAction)(1));
    printf("%1c%1c%1c%1c%1c%1c%1c",0x03,0x03,0x02,0x02,0x04,0xC1,0x27);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4, (BitAction)(0));
       Rs485Rxcont=0;
      Usart2_Get_Flag=FALSE;
    }

楼主:
刚才试验了一个延时2MS也可以不死机,但1MS还是死机。因为STM32需要一直工作在中断下面,如果增加这个延时,会大大减低工作效率,不知道如何解决。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会停在串口中断中不出来了。

我是把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改成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空读一下数据解决的,也就是接收
到的字节该读还读,只不过不入接收队列了。

论坛里有过一篇**讲这个来着,**中的解决办法是在串口中断中添加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 USART_FLAG_ORE) != RESET)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清 ORE 标志

你可以翻翻那篇**看一下,挺详细的。

楼主:
谢谢楼上提供的信息,其实那贴子的方法早就试过了,没有用,所以没有写出来,原来有一段代码如下,加不加都不行:
        //溢出-如果发生溢出需要先读SR,再读DR寄存器则可清除不断入中断的问题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O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ORE); //读SR其实就是清除标志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DR
         }
您提到的方法:把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改成 USART_ReceiveData(USART2);,试了一下,也不行。只有加一个延时才有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在你的接收中断里面
只要进入中断就执行
Rs485Rx[Rs485Rxcont]=USART_ReceiveData(USART2);
Rs485Rxcont++;

会不会是主函数轮询的频率没有中断接收的频率快,导致时间一长 Rs485Rx[] 溢出了?

或者试一下这样如何?
if(接收标志未置位)
{
       接收;
       入队;
       if(满足条件)
       {
              接收标志置位;
       }
}
else
{
       接收;
       抛弃;
}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兄弟!按您的方法试了还是不行,只有加了延时才行。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RESET)
    {

                  if(Usart2_Get_Flag==FALSE)
                {
                Rs485Rx[Rs485Rxcont]=USART_ReceiveData(USART2);
                Rs485Rxcont++;
                if(Rs485Rxcont>=7)
                        {
                    Usart2_Get_Flag=TRUE;
                                Rs485Rxcont=0;
                                   //Delay(2);
                }
                  }
                  else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Clear the USART2 Receive interrupt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

网友B:
假如你要每次需要接收7个数据,那么就把下面的程序加到中断服务子程序中即可:
     if(Rs485Rxcont==7)
         Rs485Rxcont=0;
                if(Rs485Rxcont<7)
  {
      Rs485Rx[Rs485Rxcont++]=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 Clear the USART2 Receive interrupt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楼主:
谢谢楼上的意见,试了一下也没有成功。为了防止溢出,还试验了增加一条读数据的指令,不起作用。代码如下: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RESET)
    {
                if(Rs485Rxcont>=7){
         Rs485Rxcont=0;
                Usart2_Get_Flag=TRUE;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if(Rs485Rxcont<7){
                        Rs485Rx[Rs485Rxcont++]=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 Clear the USART2 Receive interrupt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

网友B:
肯定可以,你每次发送数据只能是7个,不要加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RESET)
这是轮询模式下,
是whlie(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RESET);
只要进入中断,说明你的标志位肯定置位了。
不需要在判断一次了
还有Rs485Rxcont必须为全局变量并且初始化为0
奥,对了,你在后面加上个delay吧
可能就行了。

楼主:
回楼上,1、Rs485Rxcont必须为全局变量并且初始化为0。
原程序里就是这样做的。
2、如果加上Delay(2)是可以的,但每次都在中断里花费2MS的时间,系统的效率不高啊,因为还有其它的事情要做。
当主程序里简化成只有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而且处理起来也比较快。不加DELAY就不能运行,不明白为什么加上Delay就可以成功呢?难道是中断得太频繁吗?
反而当主程序里事情比较多的时候,不加delay则可以运行,但过半小时左右会死机。

网友C:
在中断开始处你有一个判断语句如下,请问如果这个判断不成功,即产生的中断不是USART_IT_RXNE的时候,程序做何处理?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RESET)

另外,你的波特率是多少?

楼主:
回香主:1、中断里还有一个判断模块是:
//溢出-如果发生溢出需要先读SR,再读DR寄存器则可清除不断入中断的问题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O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ORE); //读SR其实就是清除标志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DR
         }
其它就没有处理了。
2、波特率是19200

网友D:
//不知道我是否是答非所问??????????????!!!!!!!!!!!

//单缓冲器模式 该实例采用LIB_V3.0.0

/*接收数据*/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static __IO uint16_t clockRXD[1];

if  (USART_GetITStatus(USART1, USART_IT_RXNE) != RESET) {      /* 若接收数据寄存器满*/
   clockRXD[0]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此语句作用:将USART_DR寄存器的内容传到clockRXD[0]里。另外,在单缓冲器模式下,软件读USART_DR寄存器则完成对RXNE位清除。[注意]在多缓冲器模式下,必须通过软件清零"传输完成标志"DMA1_FLAG_TCx(即:令DMA_IFCR的位CTCIFx=1),否则将会无法跳出中断服务程序,出现一次中断请求无数次响应的后果。*/

/*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由于主机响应中断时并不知道是哪个中断源发出中断请求,因此必须在中断服务程序中对中断源进行判别,然后分别进行处理。当然,如果只涉及到一个中断请求,是不用做上述判别的。但是无论什么情况,做上述判别是个好习惯*/

}

楼主:
这个程序是让STM32模拟同时多个MODBUS的下位机的数据接收,采用中断的方式,中断的时间间隔约是100MS左右一次。STM32的系统时钟是72MHZ的,对100MS的事件应该是比较快了。
主程序里是对接收标志位进行查询的方式进行,现在看来应该是查询的时间大于了中断间隔时间100MS,因为加了延时就可以运行,唯一不同的是中断里的时间加长了。
但如果是主程序查询的速度不行,中断里加了溢出处理后,为什么也不行呢?
如果把主程序里的中断处理子程序加在中断响应里做可能会解决问题吗?但这样好像不符合一般的中断处理规范了。

网友E:
STM32的串行中断是每收到一个字节中断一次,建议你接收一次清中断,退出中断,在接受下一次,我也用的RS485,115200的速度很稳定。

楼主:
回楼上,USART的中断就是接收一个字节后清中断,然后再接收下一次的啊。
您是说一次接收完多个字节再清中断?

网友F:
如果是来一次中断一次,那肯定不能接受多个再清了,不然第二次就进不了中断了

网友G:
中断如果不请,下次肯定就进不去了

网友C:
回香主:1、中断里还有一个判断模块是:
//溢出-如果发生溢出需要先读SR,再读DR寄存器则可清除不断入中断的问题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O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ORE); //读SR其实就是清除标志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DR
         }
其它就没有处理了。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的程序中没有这段代码,而且USART_ClearFlag()不能清除USART_FLAG_ORE。

你最好能够在中断返回之前看看是否已经清除了需要清除的标志。

其实,你并没有描述清楚最根本的问题,“程序可以运行,但一般过20分钟左右就死机了”,这个死机的现象是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时各个寄存器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网友H:
搞这么复杂啊

楼主:
回香主:
1、楼主位的程序中是没有这段代码,因为加不加都是一样的结果。现在都加了,现象还是如前。
2、死机时就是所有的程序都停了,但晶振还是工作的。因为时间比较长,没有调试运行,各个寄存器的状态无法知道。
3、“而且USART_ClearFlag()不能清除USART_FLAG_ORE。”,请问正确的清除方法是什么?谢谢!

楼主:
如果是来一次中断一次,那肯定不能接受多个再清了,不然第二次就进不了中断了
引用 网友F:

其实是每次都清中断标志的,因为加了延时就可以正常工作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加了延时就可以工作呢?这个问题显示与时间有关系,而不是与标志位清不清有太大的关系,否则会一直不工作,直到标志被清除。难道延时时间长一点,标志位会自动清除?

网友C:
“死机时就是所有的程序都停了”是否可以理解为CPU不运行了?

如果CPU还在运行,停止CPU运行,在调试状态下肯定可以看到寄存器的内容。

如果无法停止CPU运行,则说明程序逻辑出了问题。

楼主:
再次请问香主:
1、“而且USART_ClearFlag()不能清除USART_FLAG_ORE。”,请问正确的清除方法是什么?谢谢!
程序里是: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ORE); //读SR其实就是清除标志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DR

2、目前是加 了延时就可以运行,会不会有什么标志会因为延时后就可以被清除?
谢谢!

网友C:
1)正确的清除方法就是先读SD再读DR。
2)延时不会清除任何标志。

网友I:
问题解决了吗??其实485通信是半双工的 收发要切换时要加个小延时的

楼主:
谢谢楼上顶贴,问题没有解决,目前还是在计数置位后加延时2MS来工作的。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溢出-如果发生溢出需要先读SR,再读DR寄存器则可清除不断入中断的问题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ORE)==SET)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ORE); //读SR其实就是清除标志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读DR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RXNE)!=RESET)
    {
                Rs485Rx[Rs485Rxcont++]=USART_ReceiveData(USART2);
                if(Rs485Rxcont==7){
                Usart2_Get_Flag=TRUE;
                Delay(2);
                 }

                // Clear the USART2 Receive interrupt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
}
主程序也非常简单:
        while(1)
          {

        if(Usart2_Get_Flag)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4, (BitAction)(1));
                                printf("%1c%1c%1c%1c%1c%1c%1c",0x03,0x03,0x02,0x02,0x04,0xC1,0x27);
                                GPIO_WriteBit(GPIOC, GPIO_Pin_4, (BitAction)(0));

                        Rs485Rxcont=0;
                    Usart2_Get_Flag=FALSE;
                  }
}
其它设置见楼主位贴,如果不加延时就不能工作,加了就能工作。非常奇怪。
“半双工的 收发要切换时要加个小延时的”,这点倒是没有问题。

网友C:
楼主好像没有回答我在23楼的问题呢?

楼主:
回香主:
在单步调试运行时,不加延时,确实发现ORE标志位并没有被清除,虽然上面有读SR,DR的命令。难道这段代码不起作用?

楼主:
而且发现,如果不在中断里打断点,单步运行就不能进中断程序,打了断点就可以进入。是否打了断点调试时相当于有了延时的效果呢?

网友E: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一帧数据为16个字节,进中断,初始化TIME2 接收到第一个字节数据,在中断中清除中断标志,开启一个定时器TIME2退出中断,开始下一次中断接收下一个字节,初始化定时器TIM2,  用定时器的目的就是判断如果接收两个相邻数据之间的间隔时间超过5ms ,则判断为第二个数据为下一帧数据。

网友E:
回复 楼主: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if(RxBufferLength>15)
  RxBufferLength=0;
  RxBuffer[RxBufferLength++]=USART_ReceiveData(USART2);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 TIM_IT_CC1);
  TIM_ITConfig(TIM2, TIM_IT_CC1, ENABLE);
  TIM2->CNT = 0;
  TIM_Cmd(TIM2, ENABLE);

}

网友C:
而且发现,如果不在中断里打断点,单步运行就不能进中断程序,打了断点就可以进入。是否打了断点调试时相当于有了延时的效果呢?
引用 楼主:

对不起,我还是没有明白“死机”是什么意思,“死机”之后CPU是否还能被停止还是已经停止了,“死机”之后程序运行的现场是什么。

--------

你的上述描述也不清楚,没办法知道发生什么。
1)中断里哪里有断点?
2)单步运行就不能进中断程序,打了断点就可以进入。是单步进入的还是连续运行进入的?
3)是否打了断点调试时相当于有了延时的效果呢?单步运行与连续运行的时序根本不一样,不能这样简单对比。

楼主:
我们的做法是这样的,一帧数据为16个字节,进中断,初始化TIME2 接收到第一个字节数据,在中断中清除中断标志,开启一个定时器TIME2退出中断,开始下一次中断接收下一个字节,初始化定时器TIM2,  用定时器的目的就 ...
引用 网友E:

谢谢您提供的方法,有空试一下!

楼主:
再回香主:
1、还是没有明白“死机”是什么意思,“死机”之后CPU是否还能被停止还是已经停止了,“死机”之后程序运行的现场是什么。
-----------------
死机的意思是程序不动了,但CPU在调试状态下还可以被终止。程序的现场好像都与发送有关?这点不是很确定,下面贴两个图上来看一下。

2、你的上述描述也不清楚,没办法知道发生什么。中断里哪里有断点?
--------------------------
中断里的断点就是在接收数据的地方设一个断点,29楼里的图上红色行那里。

3、单步运行就不能进中断程序,打了断点就可以进入。是单步进入的还是连续运行进入的?
---------------
是打了断点后,连续运行才能进中断,单步进不了中断。

楼主:
发三张程序“死机”时的状态,好像都与发送数据有关的命令。程序里的发送都是用printf函数的,是不是与它有关呢?发送中断没有开启。还有一个疑问,因为485通讯不是全双工的,如果STM32在发送数据时,正好有接收的数据要进来,会不会引起冲突?看下面这张图,接收的计数值为9,而中断程序里如果大于7就置位,然后到主程序里清零,但在没有清零之前,此数值又加大了,应该是再接收到了数据。再次感谢香主的热心。

----------------------------------------------
以下三张是程序“死机”后的停止位置。

网友J:
我真看不下去了,多动手搜搜看先
请看本版精华帖
主题:关于USART接收中断的BUG和注意事项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 ... om/iclist-49-1.html

楼主:
我真看不下去了,多动手搜搜看先
请看本版精华帖
主题:关于USART接收中断的BUG和注意事项
https://bbs.21ic.com/frame.php?frameon=yes&referer=http%3A//bbs.21ic.com/iclist-49-1.html ...
引用 网友J:

楼上的,请你看一下前面的内容。关于你说的这个帖子的内容这在里有讨论过,而且根据其内容修改过程序。没有作用。

网友K:
怎么说呢,是否考虑下收发的控制?比如收的时候不发,发的时候不收?

网友L:
个人觉得串口接收没必要用中断

网友M(2012-04-09):
类似的问题,485总线代50个节点,要么是某个节点不响应总召命令(估计是 节点没有正确读出命令行),要不就是导致主程序要做的事情超时而发送错误数据给上位机,并且无法跳出这个循环。

网友M:
用串口软件以1s的速度不断发送指令给单个节点,运行24小时也不会出错。10个节点的时候,有时候4个小时也不出错,50个的时候,最快20分钟,最慢1个多小时,某个随机节点就开始出错。50个节点,平均50s才被召唤一次,虽然总线上也一直有数据来来往往,单个节点也会不断进入中断判断是否是召唤自己的命令,但和串口调试单个节点的状况也没什么区别啊。

网友N:
Mark,最近两天也在测试MODBUS,不过现在是用STM8的,今天换换STM32试试...

网友O:
直接DMA接收,多简单啊。
    1> 初始化USART,开USART时钟,开DMA时钟,设置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等,开USART接收、发送,开接收中断,开USART,设置USART、DMA接收通道、DMA发送通道优先级;
    2> 在USART中断处理函数里,判断接收标志,填接收DMA通道的地址、接收数据量(比实际数据帧大就行),等,关USART接收中断,开空闲中断;
    3> 在USART中断处理函数里,判断空闲标志,接收数据长度 = 上述2中的接收DMA数据量长度-接收DMA当前数据量长度。接收一帧数据结束,开启接收中断。

网友P:
overflow吧,做循环队列,你中断与应用交互的机制有问题。

网友Q(2013-05-28):
看了这么久,还是没有看到问题怎么解决的啊,我也陷入了这个坑里好多天了,不知道楼主解决没有,求解求解啊!!!!!!!!!!!!

网友R: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网友S:
我也碰到了啊 .    MODBUS RTU的模式.     運行不了10分鐘必死機....    太怪了.
我的代碼如下 ,  不管有沒有加入溢位處理   都會死機....   求解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串口2中斷服務程序(modbus master)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SET)                  //接收中斷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PE)==RESET) //檢查奇偶校驗是否錯誤
                {
                        receBuf2[receCount2]=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if (!(receBuf2[receCount2]==0 && receCount2==0))  // 丟棄第1個收到的無效字元
                        {
                        receCount2++;          //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加1
                                Timer2_enable();       //每接收到一個字元後, 觸發內部定時中段2
                        }
                }
        }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ORE)==SET)           // 溢出處理
//        {
//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ORE); //讀SR其實就是清除標志
//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讀DR
//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USART_IT_TC) == SET)        // 傳輸完成時中段
        {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DISABLE);  // 發送時先關閉接收中段
                USART_ClearFlag(USART2,USART_FLAG_TC);                 //注意這個地方的寫法,stm32串口發送中斷的寫法,要清零標誌位
                if(sendPosi2 < sendCount2)
            {
                sendPosi2++;
                USART_SendData(USART2,sendBuf2[sendPosi2]);                          // 發送資料
            }
            else
            {
                    receCount2 = 0;   //清接收地址偏移寄存器//
                        checkoutError2 = 0;
                    receEnable2();    //發送完後將485置於接收狀態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 允許接收中段
            }
        }

}

网友S:
加註,  另外我還經常碰到 發送MODBUS命令後, 回應的資料第1個字元都是00 ,   非常怪異.     就是每次接收一開始都會多一個字元.
之後的資料都正常.   於是我在軟件上做了判斷,  直接丟棄了這個多收的 "00" 字元.     資料發送跟接收才完全正常.

現在就是運行不了太久會死機的問題還無解 !!!

网友T(2014-11-22):
我也遇到了 我的波特率是250000 在线调试发现死机一直有ORE 偶尔还有PE 中断

网友U: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顶贴,问题没有解决,目前还是在计数置位后加延时2MS来工作的。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

楼主的程序有问题,假如你的USART2已经把数据接收满了,这个时候RS485rxcont = 7,你的数组的最大容量,你的主程序在这个时候,如果还没有到达RS485rxcont = 0这句,又来了数据,结果中断要抢先了,不好意思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数组越界,后面的结果就不能想像了。

解决这个问题:1、可以用双缓冲。
2、把Rs485Rx定义的大些,在第8位设置越界标志。主程序判断这个标志位就知道是否通讯正常。

网友V(2015-12-28):
请问楼主,您最后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就是在判断接受够7位数据够,延时2毫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