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线圈么?

楼主(2010-05-02):
请看图中红圈,是线圈么?
谢谢

网友A:
当然不是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个极低压差的稳压器,不过内部的稳压源用恒流源+电阻来做,确实不是办法,会有温飘的。
这个是低成本的?

楼主:
原来是恒流源。再请问“恒压源”如何表示呢?

网友C:
IC内部原理图
这个一般是指恒流偏置。

网友D:
应该是个LDO吧,那个圈圈及REF你可以认为是bandg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