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stc-isp为什么打不开?

楼主(2010-05-02):
以前电脑上可以打开stc-isp软件,有段时间没用,现在打不开了,总提示大概是你的控件不匹配意思。重新下个新的也打不开,为什么呢?

网友A:
是免安装的,还是安装版的,卸了在重装个吧

楼主:
是免安装的,我估计是电脑的问题,其他电脑能用,我的不能用,不知为什么?

网友B:
我用Windows 7系统,USB下载线就不识别,无奈就换了Windows XP系统,用stc-isp软件下载时老出毛病,有时stc-isp软件没反应有时不识别USB端口,出现问题后不能正常关机。郁闷,一天电脑非法关机了几次。

网友C:
看看缺哪个文件,到别的机器上拷过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