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寻单片机一款

楼主(2010-05-02):
10位AD采集个传感器信号,有个pwm可以输出4-20Ma电流信号。有uart可以做485.io在15个、价格便宜的,量较少一个月就1k吧,推荐款出货量大的稳定芯片,关键还要价格便宜

网友A:
SAMSUNG /FREESCALE/FUJISTU/供你选择,电话13316866537

网友B(2010-08-03):
这简直就是我们STK6037,www.mcu315.com,柳先生:13420995835

网友C:
推荐STK6037,传统8051内核,16K FLASH,576字节RAM,21路PWM, 4通道10位精度ADC转换,纯硬件双串口:封装: DIP28/ SOP28/SSOP28/DIP20/SOP20/DIP16/SOP16
郭** :13430972165
QQ:915875613   MSN:amy0733@126.com

网友D:
1K/月的量,要选欧美大厂的产品,如PIC,FSL,ST等。以前还有AVR,现在已经XX了。
选国产的,采购恐怕是个大问题。
台系和国产的大部分在通信方面比较欠缺。
当然,51核的还是不错。
小心点设计,STC也还可以用用。

网友E(2013-10-10):
引用 网友B:
这简直就是我们STK6037,www.mcu315.com,柳先生:13420995835

都是英文资料,有没有中文版的数据手册啊。

网友F:
CSU8RF34XX系列  国产

网友G:
XN62L系列是目前电机控制应用领域最高性价比微控制器。采用高性能ARM CortexM系列内核,并集成加速电机控制所需计算的xDSP,。与其它微控制器相比,XN62L指令精简,易于设计和调试,丰富实用的外设更使其能够满足各种复杂和高实时性要求的应用。

特性:

高达100MHz ARM Cortex M0 CPU

88KB用户Flash和16KB SRAM

xDSP用于加速电机控制所需的计算,简单接口,更少时钟

l 32位单周期除法器

l CORDIC运算器

l 灵活的FIR/IIR滤波器

l CRC校验

3种独立的PWM控制器支持24路PWM信号输出,适用各种电机控制

l 32位占空比精度

l PWM频率<1HZ

l 死区插入功能

l 换相(输出屏蔽)

l 灵活触发ADC

l 故障控制

2个模拟比较器

10位DAC,1MHz转换率

4个增强型系统定时/计数器,支持正交编码信号

集成温度传感器

支持各种通讯接口

l 4个带波特率自动检测和IrDA功能UART

l 1个SPI

l 1个Quad SPI(支持Flash 4 IOs数据传输)

l 1个TWS(I2C兼容)

支持内存,外设间的DMA大容量数据传输

数据和程序的高可靠和保密性能

l 2 个128 位密码的分区加密和保护技术,确保片内

l 安全和防知识产权的克隆加密模式下的应用二次开发,更好知识产权回报

3个独立的ADC转换器更适合系统高速采样需求

l 12位,1MHz采样率

l 8路ADC通道

neilxie (谢怡)
==================================================
上海皕科电子有限公司Shanghai Bitconn Electronic Co.,Ltd
地址: 上海市虹梅路269号宝城大厦1406室
Phone:021-61557649-603    Fax:  021-34207521
Cell: 13764735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