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电路为什么用0阻值电阻?

楼主(2010-05-02):
有些设计为什么用0阻值电阻?望各位老师多多指教

网友A:
这种电路通常情况下都是多功能的底板,在这个底板上面可以实现很多功能,只要在0阻止的地方改用别的参数或断开。我们就经常这样设计电路

网友B: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

网友C: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 ...
引用 网友B:

全面

网友D:
当保险用防过载

网友E:
模拟地与数字地 确保最后单点连接 也可以通过0欧姆电阻连接

网友F:
引用4楼的: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

网友G:
4楼说得很好

网友H:
加一点

跳线用:指地址脚之类的,通过跳到地/电源得出不同的编码。

网友I:
用零欧阻值的电阻没有什么,只是用软件画电路图时候无器件连接不方便,所以画个零欧阻值电阻。在实际装配时直接用导线连接着。

网友J:
单点共地时用

网友K:
4楼说的不错

网友L:
最近刚好也在学!

网友M:
终于明白了,谢谢

网友N(2010-06-06):
很具体哦

网友O:
前几天老师刚讲过这个问题

网友P:
单面板中最多。应该常用贴片保险丝作过流保护。

网友Q:
同意4楼观点

网友R:
4楼: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再以具体数值的元件代替。
4,想测某部分电路的耗电流的时候,可以去掉0ohm电阻,接上电流表,这样方便测耗电流。
5,在布线时,如果实在布不过去了,也可以加一个0欧的电阻
6,在高频信号下,充当电感或电容。(与外部电路特性有关)电感用,主要是解决EMC问题。如地与地,电源和IC Pin间
7,单点接地(指保护接地、工作接地、直流接地在设备上相互分开,各自成为独立系统。)
8,熔丝作用

全面详实,不错

网友S:
我是用的99,在不同的功能块完成后,地线要相通,但又不能用同一个网络名而出现乱通!所以就用一个0欧电阻!

网友T:
零欧电阻是根据需要而设立的。

网友U:
调试这用,或多功能板上,或是多应用开发板上作为选择目的

网友V:
谢谢楼上们的分析 多多学习了

网友W:
说的太好了

网友X(2010-07-08):
多谢讲解啊,有学了点知识!

网友Y:
保险,跳线

网友Z:
pcb走不通  下面走线

网友AA:
在PCB布线中,相当于跳线作用,其又优于跳线;高频电路中,的确起电容或电感作用!

网友AB:
4楼说的很具体说的不错

网友AC:
我是用来当跳线用的

网友AD:
又学到了

网友AE:
我顶4楼,很专业!

网友AF:
长见识了 呵呵 原来还有那么多用处

网友AG:
[url=https://bbs.21ic.com/redirect.php?
goto=findpost&pid=1137523&ptid=170578]4# tog10

总结全面,赞一个!

网友AH:
回复 网友B:
4楼,这些都是吗?好强

网友AI:
有时候就是一跳线帽!

网友Y:
有的是保险用,阻值又不是为0,而是0.几而已,在大电流中电路中有保险作用。
在一个是跳线。是在设计PCB时,没办法或为了美观而添加的。

网友AJ:
我是用的99,在不同的功能块完成后,地线要相通,但又不能用同一个网络名而出现乱通!所以就用一个0欧电阻!
引用 网友S:

好方法

网友AK(2010-08-24):
还有隔离模拟地和数字地的作用

网友AL:
1,在电路中没有任何功能,只是在PCB上为了调试方便或兼容设计等原因。
2,可以做跳线用,如果某段线路不用,直接不贴该电阻即可(不影响外观)
3,在匹配电路参数不确定的时候,以0欧姆代替,实际调试的时候,确定参数 ...
引用 网友B:

赞同

网友AM:
感谢4楼 学习了

网友AN:
局部地区有雨

网友AO:
四楼说得比较全面……

网友AP:
过来学习的 很全面

网友AQ:
电路调试用。

网友AR:
模拟地跟数字地共地时一般使用磁珠或0欧电阻相连。

网友AS:
还是看不太懂

网友AT:
其实也可以作为跳线理解

网友AU(2011-06-15):
一是不好布线时用,一种是楼上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