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耦变压器的问题

楼主(2010-05-03):
李瀚荪的《电路分析基础》里有这么一道题:
自耦变压器电路如图所示,若Uac=200V,Ubc=200V,试求
流过绕组的电流。
答案:ab部分90.9A.
我不会算,请高手指教个思路。
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题目抄错了吧?
Uac=200V,Ubc=200V,那么a、b只能是同一点。
要计算电流,至少也必须给出些其它条件,光是给出电压,怎么能计算电流?

网友B:
脑筋急转弯的题把,ab是同一点,电阻多大也没说,还有考虑变压器损耗不?现在的教科书真害人啊。

楼主:
电阻是2欧,我想这可能是全耦合自耦变压器,不考虑变压器损耗。
两个都是200V,可能相位不一样吧。

网友A:
输入只有两根线,何来相位不一样?

楼主:
假如Uab=200V,Ubc=200V的话,会怎么样呢?

网友A:
200V/2ohm=100A,ab部分50A。

网友B:
输入等于输出,还要自耦来干啥,用隔离变压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