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的背光问题

楼主(2010-05-03):
买了一块12864,说是EL被光不能直接接5V,但是我试了一下,从2.5V开始一直把电压提高但是从没有点亮过啊???其他问题已经解决,就是背光不行,恼火···请高手指点         谢谢了···

韩国产带EL背光灯片12864液晶模块(驱动IC为KS0108)不带汉字库,背光是EL灯片”
下图是给的引脚图:

楼主:
附上截图,

网友A:
我用的时候就是在5v和背光电源之间串接1个33欧姆电阻

楼主:
就是EL背光的吗???

网友:
EL片需要几百伏的交流电压驱动,应使用逆变器。
5V肯定是不会亮的。
加直流有可能会损坏EL片。

网友A:
EL片需要几百伏的交流电压驱动,应使用逆变器。
5V肯定是不会亮的。
加直流有可能会损坏EL片。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都是接直流啊

网友C:
注意正负极,5V+470欧电阻就能点亮了...

楼主:
大家都是在说EL背光吗??

楼主:
我用的时候就是在5v和背光电源之间串接1个33欧姆电阻

  可以吗??

网友D:
晕,看来大家还不知道EL和LED的区别啊
液晶屏的背光有用EL的,也有用LED的,
LED很简单,直流驱动就可以了,最多加一个限流电阻。
EL的驱动很复杂,需要逆变成高压交流才能点亮。

网友E:
你看看驱动板上有没有逆变电路。
没有的话需要自己进行驱动。

网友A:
晕,看来大家还不知道EL和LED的区别啊
液晶屏的背光有用EL的,也有用LED的,
LED很简单,直流驱动就可以了,最多加一个限流电阻。
EL的驱动很复杂,需要逆变成高压交流才能点亮。 ...
引用 网友D:

哦 有一次我被一个彩色液晶屏背面电路电了一下,开始还以为是静电呢,现在看来,那个液晶屏背光应该是EL驱动

网友F:
EL需要一个100伏左右的交流才能点亮,LZ的PDF是LED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
有没有逆变的驱动电路啊???给我看看啊··

网友G:
这个只是普通的LED背光屏啊?!!!!!!!!!!!

楼主:
不是啊,写的很明白是EL背光啊

网友G:
看了文档我怎么看都是觉得只是普通的LED背光屏啊。

楼主:
高手请看···

楼主:
呵呵,是EL背光的啊。我找到资料了啊!!

网友H:
EL背光5VDC能点亮?牛人

网友I:
:L
EL驱动相对LED是很复杂滴,而且要控制好交流频率和电压,而且直流分量要抑制
找专门的EL驱动芯片吧

网友J:
你们说的EL背光是不是就是灯管背光阿?

网友I:
EL是发光薄膜,片装的

网友K:
像普通的LED屏

网友G:
从楼主上传那份资料看是普通LED背光屏。

网友H:
EL背光片就是一快薄膜一样的东西,引出了两个电极,接上交流的几十V的驱动电压就会发光。MOTO V3手机的键盘背光就是用EL的。

楼主:
那怎样才能由直流转换成交流啊??有没有电路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找芯片资料来研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有没有电路图什么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I:
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