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l时钟频率

楼主(2010-05-03):
书上说mega系列单片机已经内置RC振荡线路,可以产生1M 2M 4M 8M的振荡频率,我买了一块实验板,板上自带3.6864M晶振,在我编程的时候时钟频率到底是多大呢,感觉好像是1M,不知道对不对
另外如果我使用片内振荡线路,片外是不是就不需要再加那两个20p的瓷片电容了

楼主:
自问自答:
ATMEGA128L出厂默认的时钟源为片内1MHZ,书中自有颜如玉啊

网友A:
1 出厂默认为1M
2 可以修改熔丝位 最高可以达到8M
3 若使用内部晶振 外部不用接电容
4 若使用外部晶振 有些型号可以达到16M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