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

楼主(2010-05-03):
第一次,搞恒流源,完全蒙的,电压120V左右,电流0.5-0.6A的恒流源
求各位大大给小弟指导下,应该怎么弄!各种器件怎么选择,谢谢!

网友A:
直流还是交流恒流源?
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
固定输出还是可调?
不说清楚,谁也没法。

楼主:
直流恒流源,开关电源,固定输入,不好意思,没说清楚!
用分压后LM317做恒流,可以不?

网友A:
LM317能承受120V电压吗?

网友B:
参数不明确啊,是不是用在LED驱动上的?

网友C:
前面AC到DC,后面用颗专用恒流源的横流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