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c语言编写的延时函数,提问

楼主(2010-05-03):
网上的一段延时函数,好像有点问题,函数功能完成毫秒延时,如下: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ms(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char a, b;
  for (a = 1; a < i; a++) {
    for (b = 1; b; b++) {
        ;
        }
    }
}
如果i的值是1,第一个循环a<i,为假,跳出循环,函数返回,没有达到延时1ms的效果,是不是应该改成for(a=0;a<i;a++)

晶振1MHZ

网友A:
方法1
改成 a=0
方法2
a <= i

网友B:
for循环,第一不做判断吧?

网友C:
只有do while 循环才不作首个判断直接杀入循环体的。

网友D:
你的第二个for是个无限循环吧   同时一个个 a = 0

网友E:
不用改吧,可以循环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