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P芯片和FPGA接口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0-05-03):
请教DSP芯片和FPGA接口的设计问题?

各位学长!
在我设计的一块TI dsp 和xilinx FPGA的板子上,有一个耗时的计算用FPGA来完成。我的方案是这样的:
把FPGA的一小段存储空间通过地址映射到Dsp的一段数据空间里面去,当dsp需要FPGA计算的时候就把数据送到FPGA上去(通过写DSP的存储空间到FPGA上去),通过什么方式通知FPGA开始计算比较好呢?

当FPGA计算完毕,怎样通知Dsp取回数据,在DSP一段通过查询的方式查询FPGA上一个标志可以吗?

网友A(2010-12-10):
可以考虑使用中断的方式来实现DSP和FPGA通信

网友B:
FPGA里边设置一个标志寄存器,DSP将数据写完后,往标志寄存器里边写个特定数据,FPGA检测到标志寄存器数据更新,便启动计算过程

计算完成后,清掉标志寄存器的内容,并用一个IO作为DSP的中断源,以中断的方式通知DSP来取计算结果

很简单的事情,而且DSP通知FPGA开始计算,方式有很多,以上只列举一种,其他的方法LZ可以自己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