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STM32的ADC工作模式

楼主(2010-05-03):
STM32的ADC工作模式有:
单次,
连续,
扫描,

疑问如下:
1.单次模式转换的通道是由ADC_SQR指定的吗?
第一次和第二次单次转换的通道是按照ADC_SQR序列步进,
还是一只就是ADC_SQR中的第一通道?

如果是步进方式,
连续触发N次单次转换,到达ADC_SQR序列最后一个通道,
是回头从一个通道继续,还是一直转换最后一个通道?

2.连续是模式转换的通道是由ADC_SQR指定的吗?

开始连续转换,然后停止,再次连续转换,
转换的通道是按照ADC_SQR序列步进,
还是一只就是ADC_SQR中的第一通道?

如果是步进方式,
连续触发N次连续转换,到达ADC_SQR序列最后一个通道,
是回头从一个通道继续,还是一直转换最后一个通道?

楼主:
手册上说的太简省了

网友A:
楼主没有弄明白单次,连续还有扫描的关系

扫描模式如果没有启用,则启动一次AD转换只会转换第一个通道,如果是单次模式,则转换完成后不动作,如果是连续模式,则转换完成后继续转换

扫描模式如果启用,则启动AD转换会转换所有设定的通道,如果是单次模式,则所有通道转换完成后不动作,如果是连续模式,则所有通道转换完成后继续从第一个通道开始转换

楼主:
呵呵,
就是有不明白的地方才请教啊.

楼主:
3楼说得手册上都有啊.

但是我得提问不是这个啊!
是具体的转换通道的问题啊

网友A:
我举个例子吧,
用ADC1,Regular通道的顺序为Ch0,Ch1,Ch2,Ch3,启动Scan模式
在单次转换模式下:
启动ADC1,则
1. 开始转换Ch0
2. 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1
3. 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2
4. 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3
5. 转换完成后停止,等待ADC的下一次启动。下一次ADC启动从第一步开始

在连续转换模式下:
启动ADC1,则
1. 开始转换Ch0
2. 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1
3. 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2
4. 转换完成后自动开始转换Ch3
5. 转换完成后回到第一步

如果没启动Sacn模式则上述过程中没有2、3、4这三个步骤
上述前提是Discontinuous模式没有启用。

楼主:
感谢楼上回答.
你说的SCAN模式我明白.

我说的是非SCAN模式.

例如:
用ADC1,Regular通道的顺序为Ch0,Ch1,Ch2,Ch3,非Scan模式,

1. 开始转换Ch0
转换完成.

再次启动单次转换,
转换第几通道?
继续转换Ch0,还是CH1?

不断重复单次转换,
如果是按照序列步进,转换到最后一个通道以后,
是一只转换最后一个通道,
还是回头转换第一个通道?

网友A:
再次启动单次转换,
转换第几通道?
继续转换Ch0,还是CH1?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转换Ch1,这个需要香版确定一下

不断重复单次转换,
如果是按照序列步进,转换到最后一个通道以后,
是一只转换最后一个通道,
还是回头转换第一个通道?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是回头转换第一个通道

楼主:
手册上说得太简略了.

如果对连续模式,不断开始--->停止--->开始.......,

不知道其转换通道如何选择?

网友A:
感觉手册上说得虽然简略,但是还是说清楚了的
转换通道由ADC_SQR来指定

楼主:
不同意LS.

我提的问题,
手册上信息就没办法明确啊!

网友B:
顶,10楼的同胞

楼主:
LS兄弟,
不要光顶啊,
我的问题也顺便回答一下啊。

网友C:
我是来光顶的。

网友D:
1.1)单次模式转换的通道是由ADC_SQR指定的。
1.2)第一次和第二次单次转换的通道不是按照ADC_SQR序列步进,只转换第一个通道。

2.1)连续模式转换的通道是由ADC_SQR指定的。
2.2)如果SCAN=1,则开始连续转换后,转换的通道是按照ADC_SQR序列循环步进。
如果SCAN=0,则开始连续转换后,只是转换ADC_SQR中的第一通道。

其实这些信息都在手册中,只是没有按照你需要的方式集中在一个地方。

网友D:
CONT=0,SCAN=0    单次转换模式(Single conversion mode)
CONT=1,SCAN=0    连续转换模式(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
CONT=0,SCAN=1    扫描转换模式(Scan mode):所有ADC_SQR序列通道转换一次后停止。
CONT=1,SCAN=1    扫描转换模式(Scan mode):所有ADC_SQR序列通道转换一次后,再从第一个通道循环。

网友E:
这么复杂

楼主:
谢谢版主!

看来还不是步进方式!

楼主:
那么是不是对连续模式,

启动---〉停止----〉启动---〉。。。。
的情况下,

也是一直转换的是ADC_SQR第一通道?

网友D:
那么是不是对连续模式,

启动---〉停止----〉启动---〉。。。。
的情况下,

也是一直转换的是ADC_SQR第一通道?
引用 楼主:

请看我在16楼的列表:如果在连续转换模式下,SCAN=0,则一直转换的是ADC_SQR第一通道;如果在连续转换模式下,SCAN=1,则转换ADC_SQR指定的所有通道。

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不要把单次转换模式与连续转换模式孤立地看待,应该结合扫描模式一起看待。当SCAN=0时,不管是单次模式还是连续模式都只转换ADC_SQR的第一通道;而当SCAN=1时,不管是单次模式还是连续模式都转换ADC_SQR的所有通道。你再回顾一下我在16楼的列表,对比一下。

楼主:
谢谢版主。
看来非SCAN代表通道非步进。

手册可以考虑补充,
作为手册把相关的基本工作模式在主要章节里面描述清楚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D:
下面是手册中关于SCAN模式的描述,SCAN模式的特征就是“在每个组的每个通道上执行单次转换,在每个转换结束时,同一组的下一个通道被自动转换。”,这就是你所说的所谓步进方式;SCAN模式是以设置SCAN位等于"1"为代表,如果设置SCAN位等于"0",即表示操作不具有上述"步进"的特征,这一点应该是不言而喻的吧?

楼主:
SCAN的特征不光包含步进,还包含"自动"扫描一组通道的特征,
用户怎么知道,
scan和非scan的特征区别一定是步进的区别呢?

非SCAN模式,
即使设计成用户步进的方式也未尝不可.

既然未尝不可,
说明清楚一点难道不好一点吗?

楼主:
其实我发帖子,
就是看不清楚,
请教一下而已.

说手册上写的不清楚,
就算是提建议,
也没有什么.

如果版主觉得这是对ST高大形象有影响,
不行就把这个帖子删了.

如果版主非得认为我理解力不行,
前面讨论的人,
同样有人不确定,
或者认为是步进方式.

要是只看手册搞一个测试的话,
版主认为是不是大家都会认为是非步进方式?

楼主:
版主请看ST出的硬件设计参考:

到底是用户理解差,
还是参考手册模糊,
ST自己人潜意识里面都不认为是非步进方式?

网友D:
其实我发帖子,
就是看不清楚,
请教一下而已.

说手册上写的不清楚,
就算是提建议,
也没有什么.

如果版主觉得这是对ST高大形象有影响,
不行就把这个帖子删了.

如果版主非得认为我理解力不行,
前面讨论的人,
同样有 ...
引用 楼主:

真搞不明白,楼主是想讨论问题,还是来发难的,个人的理解方式不同可以讨论,何来删帖一说?我又什么时候说楼主的理解力不行?

楼主:
既然版主一只认为很多这个问题手册讲的很清楚,
而且是"不言而喻",

只能算我理解不够了

网友D:
其实我觉得这里还是理解方式的问题。

我认为手册写得很清楚,所以在有疑问时,对于手册没有说的东西,会理解为不存在。

而估计你是认为手册写得不好,所以在有疑问时,对于手册没有说的东西,会理解为不清楚。

请注意:我没有贬低你的意思,只是觉得各人的出发点不一样,视角不一样。

楼主:
关于手册的问题,
实际上前面回答问题的网友也认为可能是步进方式,

ST出的硬件设计参考,同样给出的是:

第一次X通道,
第二次Y通道,

既然不少人潜意识里面不明了这个问题,
我觉得就参考手册的ADC章节来说还是过于简洁了.

至于版主前面提到的"信息都在手册中,只是没有按照你需要的方式集中在一个地方。",

我认为还是集中一点好

网友F:
手册是比较晦涩。

如果对比较常用使用,用代码示例一下更清楚。
很多时候没有时间一点点看手册,用什么才看什么,而手册通篇都没有一个示例。

看门狗的设置,手册就漏了一个步骤。
代码是抽象化,更清确,对于搞技术的人来说,代码就是通用语言。
写手册的人往往会忽略一些细节。
因为他会假定用户会知道这些细节。

网友D:
参考手册的目的是说明硬件构造,应用笔记的目的是说明使用方法和例程。

ST网站上有一个应用笔记,是关于ADC的使用,里面有我们在此讨论的问题,可供参考:AN3116 - STM32™’s ADC mod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ST网站上还有相应的例程。

网友G:
STM32的ADC是比较强大的,主要体现在sequencer和injected功能上面,ref manual最好是简单把它们说明白。

网友H(2010-08-05):
偶 也 比较 愚顿  手册 看 的晕   看来E文 翻译的 不好  还是 偶愚顿:lol

网友H:
目前偶 看过  最容易 的 理解 的 还是是  科学出版 社的  那些翻译  鬼子的  书。

网友H:
CONT=0,SCAN=0    单次转换模式(Single conversion mode)单次扫描1通道
CONT=1,SCAN=0    连续转换模式(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 连续扫描1通道
CONT=0,SCAN=1    扫描转换模式(Scan mode):所有ADC_SQR序列通道转换一次后停止。(单次扫描组)
CONT=1,SCAN=1    扫描转换模式(Scan mode):所有ADC_SQR序列通道转换一次后,再从第一个通道循环。连续扫描一组

网友G:
CONT=0,SCAN=0    单次转换模式(Single conversion mode)单次扫描1通道
CONT=1,SCAN=0    连续转换模式(Continuous conversion mode) 连续扫描1通道
CONT=0,SCAN=1    扫描转换模式(Scan mode):所有ADC_SQR序列 ...
引用 网友H:

是这么回事。

网友I(2012-09-14):
嗯,16楼已经写得很清楚了,看了大家的讨论,受益匪浅,多谢了!

网友J(2012-11-08):
看了你们的讨论,基本清楚了ADC的几种conversion mode。多谢了~

网友K(2013-08-01):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觉得这里还是理解方式的问题。

我认为手册写得很清楚,所以在有疑问时,对于手册没有说的东西,会理 ...

不要别人一问你问题,就是一口咬定、先声明、或者无时无刻的强调你们的东西没有问题,st的手册就是很晦涩,毋容置疑的,如果一个人问就算了,大家都在问那就是你们自己的问题,所以才需要你们fae来支持,这才是你们的职责,而不是到处说自己没问题,平时就够烦的了,还要满pdf里面抠字眼,这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又不是说不用你们东西,或者故意来说你们的东西差,这些苦逼的工程师只是想尽快把东西搞定。

网友L(2013-10-16):
版主解释的很透彻,学习了!

网友M:
这一块  我也不是很懂   需要向楼主请教   先顶一个

网友N(2014-01-06):
学习了,自己理解能力差,只看手册确实没搞明白,

网友(2014-05-29):
版主讲的很清楚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觉得这里还是理解方式的问题。

我认为手册写得很清楚,所以在有疑问时,对于手册没有说的东西,会理 ...

有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没有必要纠结这个,版主也确实解决问题了,楼主其实也不能说理解能力问题,有时候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总是遇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无可厚非。大家共同进步,足以,没必要都太较真......这大热天的,大家都躁动了

网友P(2014-07-22):
引用 网友D:
下面是手册中关于SCAN模式的描述,SCAN模式的特征就是“在每个组的每个通道上执行单次转换,在每个转换结束 ...

请问如果是扫描不连续模式,转换完一个规则序列后,但是DMA_CHx->CNDTR即设定的传输数量还未减到零,也是转换完序列中最后一个通道就不再转换了吗?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P:
请问如果是扫描不连续模式,转换完一个规则序列后,但是DMA_CHx->CNDTR即设定的传输数量还未减到零,也是 ...

因果关系要搞清楚:ADC转换产生转换值了,才会触发DMA的传输请求;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因此,扫描不连续模式下,一个组扫描采样完成了,ADC就停止工作了。当然不会再产生触发DMA传输的请求了,无论此时DMA此时的CNDTR是否为0咯

网友P:
引用 网友D:
因果关系要搞清楚:ADC转换产生转换值了,才会触发DMA的传输请求;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因此,扫描不连 ...

昨天我自己也发现自己昏了头了,吧DMA和ADC混为一谈了

网友Q(2014-09-03):
引用 网友D:
因果关系要搞清楚:ADC转换产生转换值了,才会触发DMA的传输请求;前者是因,后者是果。

因此,扫描不连 ...

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香版主。使用ADC1,Regular通道的顺序为Ch0,Ch1,Ch2,Ch3,启动Scan模式,并启动DMA模式。那我的AD是采集完每个通道都会触发DMA还是整个序列转化完成后才触发DMA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Q:
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教香版主。使用ADC1,Regular通道的顺序为Ch0,Ch1,Ch2,Ch3,启动Scan模式,并启动DMA ...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通道转换完成了就会触发对应的DMA传输。

F1的手册上说:

Since converted regular channels value are stored in a unique data register, it is necessary
to use DMA for conversion of more than one regular channel. This avoids the loss of data
already stored in the ADC_DR register.
Only the end of conversion of a regular channel generates a DMA request, which allows the
transfer of its converted data from the ADC_DR register to the destination location selected
by the user.

网友R(2014-12-08):
学习了,是不是用多通道的话必须得用DMA啊?规则通道多通道转换的时候,如果每转换完一个通道就置位一下EOC,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中断的方式来读每个通道的数值?

网友P(2015-06-11):
此帖很好,需要留念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