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dows的hid驱动的组合设备是否可以任意组合?

楼主(2010-05-03):
我见过鼠标和键盘二合一的(使用一个dongle),如果是其他设备是否也能这样?
比如midi设备和鼠标设备组合,鼠标和游戏杆控制器组合等等?
如果能够实现,是否可以用圈圈书中的方法1,即使用两个应用集合和两个报告描述符的形式实现?
谢谢!

网友A:
可以的
楼主可以看看我的这个开源项目
https://bbs.21ic.com/icview-166274-1-1.html

其中Joystick和鼠标就是用两个应用集合实现的,用应用集合区分时只需要用一个报告描述符
键盘和摄像头是分别用两个Interface实现的

楼主:
结贴了,另外请教一下,gamepad和joystick有什么区别,我这个设备没有摇杆,只有几个按键,是否可以定义为gamepad?按键具体是什么功能在描述符中该怎么描述?比如上下左右方向键

网友A:
不知道gamepad与joystick有什么区别
在joystick中上下左右是一个模拟量,处理时和普通的Button不一样
关于描述符更详细的信息可以在www.usb.org 网站上得到

这里文件中的Joystick_ReportDescriptor这个数组中有joystick的描述符
http://lxyppc-tetrix.googlecode. ... s/source/usb_des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