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电王,真的省电吗?

楼主(2010-05-03):
产品原理如下:(这是广告内容)
利用LC磁场振荡原理,有效补偿无功率。
自动跟踪动态补偿。
高速检测和运算确保有效功率。
自动分化动态电离因子。
省电王节电率为30-50%。

电路板上就一个变压器,一个4007组成的全桥,几个电容。成本最多2元钱,厂家卖20元。在220伏市电是接入此东东后,电表明显转慢。

网友A:
忽悠,接着忽悠。
可悲的是:国人很多专门接受忽悠。

网友B:
这位仁兄,你在哪里看到电表转的慢的?你换电炉丝或电灯泡等纯阻性负载试试???

楼主:
220V回路里面接的是100W的电灯泡,220V回路接入此东东后,电表明显转慢。这是什么原理?当时想买一个研究一下,最后还是没买。

网友C:
嘿嘿,功夫不在这个东西上,而是在电表上......当然如果你买回家就会遗憾的发现,你家里的电表不会变慢!

网友D:
接上后家里的电脑都开不起来了,电表当然转慢了。

网友E:
无稽之谈!
1,家用电表是有功电能表,负载消耗有功功率不变,表不会慢!
    自动无功补偿,并不节省家庭用电,而只是帮供电局省了线损电。

  “自动分化动态电离因子”更是忽悠得不着边际。

2,真正要在负载消耗有功功率不变条件下,电表变慢,只有窃电!

3,一种高明的窃电方法:
    利用电表(机械的,电子的)惯性常数或滤波常数,采用瞬时大电流脉冲窃电到电容上,在逆变稳压。

   不过成本较高,而且违法。别窃电,好好工作,多挣钱,别犯法!

彭建学  上海

网友F:
楼上的专业

网友G:
真能省电的措施,政府早就推开了。

网友E:
采用瞬时大电流脉冲的另一目的是使电表瞬时过饱和,如电表最大40A,如果瞬时400A(1毫秒),电表只认为还是40A. 瞬时电流脉冲宽度要远小于短路电流保护动作响应时间。

彭建学  上海

网友G:
呵呵,那样电网就不知成啥样子了。电业局会不会找上门?

网友H:
彭工的想法很有创意

网友I:
无功补偿器。。。
对于厂矿意义很大

网友:
50HZ,20毫秒一个来回,这个1毫秒?我的脑子有点卡壳了哈

楼主:
商家在电表上做了什么功夫后,插上这个东东时,电表转速就会变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