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单片机自动复位

楼主(2010-05-03):
近来做了一个项目,用的是PIC16F1937的单片机,后来由于不好采购,就换成PIC16F887,PCB不用改,只是改了程序。做了100台机器,但是程序跑着跑着就会自己复位。我最初怀疑过是抗干扰不行,但887是比较成熟的片子,是不是程序没有移植好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A:
PIC16是很经得住折腾的芯片,硬件不容易出问题,你看下有没有喂狗或者堆栈溢出的隐患。

网友B:
PIC16F887的我做过几个量产的项目,芯片没问题的。

网友C:
PIC的芯片还是很值得信任的!同意2楼那句话——经得住折腾的片子......

楼主:
很感谢大家的回答,我叫软件工程师把看门狗关闭了,熬了一个通宵,没有再出现过复位问题。但是看门狗最好应该开着,至于1937上可以,为什么887容易跑飞,还不清楚。在适当的地方多喂几次狗,会不会有效果,或者把看门狗的定时间延长

网友D:
额 用汇编 还是C

网友A:
看你的说法,估计还有更深层次的BUG,建议再找找,否则产品出去了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