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口连接的问题

楼主(2010-05-03):
我有两个处理器A和B,通过总线连接。
如果A不加电,那么B的信号会不会对A的接口造成损害?

网友A:
不会,但可能会因IO口电流倒灌导致系统上电暂态异常,具体需要根据实际电路和器件进行分析。

楼主:
是不是可以加光电隔离?但不知道有没有多路的器件。

串电阻如何?

给个建议。